求喷沙镀铬处理详解

楼主(2013-07-31):
最好能有资料传上来看看,本人对于喷沙镀铬不是很理解,求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
表面处理工艺,增加光洁度,防腐蚀,增加耐磨度。

网友:
铝件一般采用喷砂,是因为加工出来的表面刀纹太粗,普通阳极处理盖不住
镀铬用于钢件,主要是为了防锈、防腐蚀、耐磨损

楼主:
那45刚可以采用喷沙加镀铬处理吗? 求详解 ,谢谢 !!!!!!

网友:
根据要求或标准选择不同的工艺要求,目的大多数是为了防锈、防腐蚀、防氧化、美观装饰、耐候性增加,增大寿命等。一般有些是法规件 必须这样做

楼主:
那表面处理是怎么选择的那? 不是很理解啊? 谢谢大家的耐心回答。。。。。

网友(点评):
看你客户的要求。我这一般是烤漆就是粉末喷涂。

网友:
喷砂是镀鉻前的处理,主要是为了增加型材表面附着力,可以增强表面,油漆、电镀材料附着力,达到更好的防腐效果,一般电镀还是容易氧化,但电镀之前喷砂处理后的型材防腐等级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