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铜管被氧化

楼主(2013-07-31):
直径为9.52的TPY2紫铜铜管放置在周围有焊接工序的环境下,过了8小时后,紫铜管发黑,是被氧化了?还是其他原因?有什么防止被污染的措施没?请指点。非常谢谢

网友:
紫铜管发黑,就是被氧化。

氧化铜(CuO)是黑色。

铜管要要防锈处理。或隔离水份水气。

网友:
有简单的钝化处理防氧化

楼主:
是这样的,铜管是盘卷的状态,重量100Kg左右。有人分析,我们相临的厂是做猪肉的食品厂,他们排放的氨气被风吹到我们车间了,所以就将它们氧化了。是吗?

网友(点评):
氨气与氧化铜反应,是一个氧化还原反应,氨气作还原剂,氧化铜是氧化剂。 你说呢?

楼主:
这样的话,结果应该是中性的。但是铜管为啥会发黑呢?那就是和放置在周围有焊接环境有关系吧?诚恳请教。

网友(点评):
已经说了,听不听、信不信在于你自己。

网友:
TPY2是啥呀?

网友:
紫铜管氧化很正常,暴露在大气中,会氧化啊,除非表面封起来隔绝空气湿气,另一种表面滲铝,铝青铜抗氧化OK的。

网友:
表面渗铝会影响电导率吗?我最近做了几十个紫铜v型座,用在电镀线上。氧化得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