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如何才能耐高温

楼主(2013-07-31):
减速机如何才能耐高温

网友A:
只能是水冷,

轴承位采用水套,轴内部通水,箱体做外夹层,不锈钢压窝外板,水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是水冷,

轴承位采用水套,轴内部通水,箱体做外夹层,不锈钢压窝外板,水冷,

大侠,旁边放个风扇吹可行不

网友(点评):
不行,环境温度高,风扇基本没有效果,除非用风道,从厂子外面引冷风,

网友:
以前一个真空泵发热厉害,使用了一台美的的空调专门对着它吹

网友:
环境温度多高呢?
我公司可以提供高低温的减速机 电机!
QQ1024540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