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爪缸受力分析请教

楼主(2013-07-31):
该模型有点类似半个夹爪汽缸,1.3构件是在滑动块里可以滑动的,2构件通过铰链把构件1.3连接在一起的,假设构件1提供的力为F1(汽缸提供的),在不考虑摩擦系数的情况下,F3=F1*TANA  那么当角度A稍大于45度的时候,F3>F1 当A接近85度的时候F3》F1(tan85=11),这样就起到了力的放大作用,但是我感觉有点不对(没有牺牲其它的就被放大了,感觉不守恒啊),请大家针对我的受力分析图(受力图是考虑摩擦的)和受力分析过程给予指点。

网友A:
力是这样计算的吗?

网友(点评):
1杆受到的摩擦力方向反了,你的F3=F1*tanA 怎么来的啊。

网友(点评):
可以把杆2看成二力杆,F2=F2, ,看杆1的受力图,F2可以分解XY方向的力,F2y=F1*tanA,同样F2,也可以分解XY方向的力,F2y=F2y, ,F2y,=F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是这样计算的吗?

那是如何计算的 请指点!

网友(点评):
指点谈不上,我也是个菜鸟。 把F1分解成2杆方向和垂直于2杆方向上的两个力,其中F2等于F1分解出来的2杆方向的力,F2=F1*cosA,同样的F3=F2*sinA,所以F3=F1*sinA*cosA。不知道对不对,过太久了,忘光了。

网友(点评):
你的计算是对的,以前我们上学都是这样计算,但是我的计算方式不知哪里有问题,假如不考虑摩擦,那么F3等于F2"在垂直方向的力,由于杆件2是二力杆,那么F2=F2",也就是说等于F2在垂直方向的分力了,所以就有了tan

网友(点评):
考不考虑摩擦,F2都不等于F3啊,你图上面不是画了FN3吗?大哥,你在哪里学的物理啊?

网友(点评):
看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B:
牺牲了行程 S 。
只有能量守恒,没有力守恒。
力放大多少倍,行程就缩小了多少倍。

网友:
类似连杆机构的死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牺牲了行程 S 。
只有能量守恒,没有力守恒。
力放大多少倍,行程就缩小了多少倍。

其实我写的计算公式是错的,不过我才发现,这种结构都不会起到放大加紧力的作用!

网友(点评):
你看看他的话,这就是对问题的总结啊。我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