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角什么意思?

楼主(2013-07-31):
求清角解释,最好能带个图详细说下,不胜感激!!!

网友:
把角清掉呗。有的地方倒角。。

网友:
清角一般在电加工和NC,精雕机精加工的一道工序,就是NC或其他加工方式在加工的时候留有余量,或加工不到位的情况,需要清角,而这些加工不到位的情况很多是出现在角或者筋位等

网友A:
我一般标注清角指的是轴类外螺纹处根部要能旋合到底
还有阶梯轴根部清角就是圆弧不要太大尽可能达到直角

网友(点评):
这么多中解释呢,到底是哪个队的呢

楼主:
那能传一张图上来看看吗?不是很理解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标注清角指的是轴类外螺纹处根部要能旋合到底
还有阶梯轴根部清角就是圆弧不要太大尽可能达到直角

那画图时再图上怎么标清角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画图时再图上怎么标清角那?

在轴的根部引线标注清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轴的根部引线标注清角

那清角画的时候是画直角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清角画的时候是画直角吗?

是的画图的时候画成直角
完全直角其实是理想状态
因为刀具总会有圆弧的
如果一定要直角就在根部加槽
但是如果承载力大的话根部有槽会造成应力集中,容易从此处断裂

网友(点评):
高人啊。。学习了。

网友(点评):
真心是gao人呀,学习啦

网友:
学习了 坛里高手真多

网友:
一般清角就是标注在直角部位,那是加工的时候要在此处车个槽之类的。类似于要磨外圆和端面,那根部就要清角。

网友:
刀具在加工角的地方都会有刀具的圆角,清角就是把刀具在加工时留下的未加工的角加工掉

网友:
机械加工时如果吃刀量比较大的话会有让刀的状况,为了更好的获得加工效果。就让最后让刀具在原有的基础上再跑一次,算是光刀或者是清角。

楼主:
那么图中清角标注是否正确?恳请大家的帮忙!!!!!

网友(点评):
装配时此次如果不清角就会凸出来,使装配不到位 影响使用

网友(点评):
你也不能什么台阶都清根,增加加工成本,需在配合件上加工倒角,避免干涉,具体尺寸多翻翻设计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图中清角标注是否正确?恳请大家的帮忙!!!!!

不对吧,要么画个圈圈单独标注,要么在技术要求中写出来,我是这样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吧,要么画个圈圈单独标注,要么在技术要求中写出来,我是这样认为的。

不明白,单独标注怎么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明白,单独标注怎么标?

刀具在切削时不是有个角度不可能切成90度的,如果直接切下去的话厚度会变小,应该标个圆角,看你那刀的角度是多少,你那样的标注我也不知道行不行,我也查了下,有人是你那样的,或许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具在切削时不是有个角度不可能切成90度的,如果直接切下去的话厚度会变小,应该标个圆角,看你那刀的角 ...

恩,你的意思是化成一个小圆角,然后再引线出来标注清角?

网友C:
俗称“清根”

网友:
可以看成是很小的越程槽

网友:
就是加工时尽量减小铣削或者车削加工的直角处的倒角。。。(存在倒角是不可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俗称“清根”

清根与清角不同吧?

网友:
清根,去掉一些避空位

网友:
在机加工里面,清角就是圆弧的地方,要做成直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标注清角指的是轴类外螺纹处根部要能旋合到底
还有阶梯轴根部清角就是圆弧不要太大尽可能达到直角

那请问清根与清角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清根与清角有什么区别? 谢谢!!

清根和清角是一样的意思

网友:
精加工,一般是最后一道工序.

网友:
他说的是数控编程里的清角,不是其他人说的清跟。[

网友:
我们一般叫清根

网友:
必须有许多高手啊!

网友:
简单的说清角指的是清楚零件上的R角,C角。以便需要光面之类的处理。逃角正好相反就是不允许零件上存在尖边,包括螺丝沉孔的边都不许倒R角或者C角

网友(点评):
都是高人,好好学习你们!

网友:
去除直角刀具没有弄完的,使其完全直角

网友:
高人很多,学习了

网友(2016-01-29):
清角就是要直角,不过不懂加工是不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标注清角指的是轴类外螺纹处根部要能旋合到底
还有阶梯轴根部清角就是圆弧不要太大尽可能达到直角

阶梯轴根部清角? 我猜这根轴肯定不热处理 不然断的啪啪的  而且肯定不是受径向力 不然这根轴会换的很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