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碳钢加工件,发黑处理放置一段时间,出现白色粉末,是何故?如何避免?

楼主(2013-07-31):
如题,望指教

网友:
是不是长霉了?

网友(点评):
你说呢?貌似不是能吃的东西

网友(点评):
放到锅里一煮的发黑,其实保护能力是相当有限的,空气的湿度一变化,就会生锈,那个染料和铁锈的配合,质变结晶是有可能的。

网友:
孔里面有水或者别的杂质

网友(点评):
不可能的,做完发黑后做了浸油封闭的,是包装好的产品

网友:
你说的白色粉末一般是会出现在不通孔里
应该是你包装前没有把孔里吹干净

网友(点评):
不是,零件是个外螺纹的套,内孔是通的,而且;不光是内孔有,外表面以及螺牙内也有

网友:
亚硝酸钠。
发黑后工件没有清洗干净,附有含亚硝酸钠的发黑溶液。

网友(点评):
这个有可能,但是也太巧了吧

网友(点评):
排除,用的是常温酸性发黑,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成分

网友:
发黑工艺及检验规范http://wenku.baidu.com/view/df1df80103d8ce2f00662392.html

网友:
同意5楼的。发黑池出来后,要进清水池清洗,然后晾干会儿(几分钟就会干)后浸入防锈油,上油。

网友(点评):
疑问的是,同批次处理的零件共2000件,只有10件出现该问题,而且是在同一包装内,排除包装材料因素

网友(点评):
这样的问题,可能真要你调查下了。有结果在贴出来呢。不会是太凑巧的几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