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密封的问题,请有经验的大师传道解惑!

楼主(2013-07-31):
设备大致情况如下:约20立方容积的槽体,宽2米,高1.5米,此槽体内部有若干辊子,由于槽内装有二氯甲烷液体,强腐蚀性,所以必须把传动部分和轴承设计在槽外,请问辊子的轴头与槽体间如何密封呢,用机械密封的话,需要对辊子两轴头孔提出什么精度要求,对辊子轴头提出什么技术要求,对槽体提出什么技术要求,方能达到机械密封不至于失效的目的!
在此拜谢,感激不尽!

网友:
轴径多少?转速,压力?
安装方式是水平还是垂直的?1个槽配几个辊子?

这个是很久前写的一个机械密封简介,给你做参考。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网友:
另外,我看到二氯甲烷是剧毒的液体,浓度是多少? 对允许泄露量有没有规定?
如果要求不能泄露,是不是要做成双端面带冲洗/阻挡液的?

楼主:
轴径25mm,转速很低60~90RPM,压力最大的地方就是二氯甲烷的液压,1.2米深处大约15640.8pa,安装方式是水平的,槽体里面大约有30根辊子,共在3个高度面上,每层10根。
二氯甲烷浓度达到99.9%,第一层机械密封允许少量的渗漏(最不理想的情况下)
请外请教,您说的双端面带冲洗/阻挡液是什么样的结构,不知能否给我个图纸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径25mm,转速很低60~90RPM,压力最大的地方就是二氯甲烷的液压,1.2米深处大约15640.8pa,安装方式是水平 ...

双端面简单描述就是主端面密封工作介质,即二氯甲烷,副端面密封隔离液,隔离液可以起到防止工作介质泄露到大气侧,另外,也可以起到润滑和冷却的作用。
不过,双端面密封也意味着成本的上升。
25mm的轴径可以尽量选用标准的轴封,也可以订制解决。

楼主:
感谢,我先学习消化一下,有不懂的我再请教您!

楼主:
请问您这个图上哪一侧密封二氯甲烷?另外隔离液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先学习消化一下,有不懂的我再请教您!

为什么一定要把轴承和轴头放在密封槽外面呢?
如果考虑用陶瓷轴承,是否可以避免腐蚀的问题。

楼主:
是可以用陶瓷轴承,但是如果把轴承放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每次更换轴承都必须把20立方的二氯甲烷抽干净,太费事了,还有个问题:传动部分怎么办?传动部分必须在外面啊,所以还是无法避免密封的问题

网友:
给你留个电话:0574-86308515, 我姓曹。
我们公司是做定制机械密封的,如果你们有一定量的需求,可以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