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环境温度对气缸工作的影响

楼主(2013-07-31):
在一个需要进行冷却降温的半开放式空间中,布置了12个MGPM20-150的气缸用来推料。
空间中头部的环境温度约40~50度,尾部的温度约30度。
单个物料入口时温度约60度,经冷却后出口时温度约30度。
在使用约1个月后,即开始出现,气缸偶尔卡死的现象,复位后工作正常。
后尝试将气缸缸径换大至25,仍就会出现偶尔卡死的现象。
查阅气缸说明书可工作在60度的环境温度下,故有些怀疑是否是温度的原因导致气缸内部活塞缺乏足够润滑而出现卡死现象。
各位大侠是否有碰到过类似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
尽量通水冷。

网友:
1。通风降温。
2.与产品接触的换成隔热材料的。总之隔热。
我以前做的热熔接焊头我都是用电木板隔热的。装几个排风扇。

楼主:
考虑气缸使用的压缩空气中混点油,期望效果有所改善

网友:
有高温肯定要做一些隔热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