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8mm内孔6.5mm的铜管加工至6mm

楼主(2013-07-31):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现需将外径为8mm内径为6.5mm的铜管,同时孔内塞满铜线,将铜管收紧至外径为6mm,内径无要求,能够夹紧铜线即可。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加工办法?

网友A:
内径6.5,外径却要到6mm,楼主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点评):
加工前,内径6.5mm。加工后,,内径无要求,压紧铜线即可,,表达的不是这意思吗?

网友:
撸主中暑了

网友B:
呵呵,让人回想起处士大侠的帖子:轴向受力圆管的内外径变形。。。

网友C:
我之前呆过一个液压管路生产厂家,他有个设备叫缩管机,不过他加工的管直径都比较大,8mm可以咨询下。。

网友:
直接买外径6mm的铜管不好吗?

网友:
滚压缩管

网友:
参考扣高压油管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径6.5,外径却要到6mm,楼主你想表达什么

6.5时收缩前的内径尺寸,里面还要塞铜编织线,所以内径有要求。收紧后外径要求为6,能收紧即可,内径就不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呆过一个液压管路生产厂家,他有个设备叫缩管机,不过他加工的管直径都比较大,8mm可以咨询下。。

谢谢,这个应该有用应该是旋转着收缩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让人回想起处士大侠的帖子:轴向受力圆管的内外径变形。。。

是这么个情况,有没有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