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轮配合问题

楼主(2013-07-31):
   本人对于齿轮行星配合不怎么了解,听到这个论坛牛人很多,所以想请各位高手帮帮忙!俗话说授之与鱼不如授之与渔!如果能直接告诉答案也好,告诉我方法最好!谢谢!下面描述我的问题!
  我公司主要业务钣金表面处理,最近想要测试一款行星倒钝机构,一轴输入三轴输出(三轴,既能自转又能公)

   齿轮模数全部1.5,太阳轮1个,齿数15,行星轮3个,齿数30,齿圈一个,齿数75
   第1个问题,行星齿轮配合如果都是标准齿轮的话是否可以长久运行,还是网上说的要做成非标齿轮的,网上有说要修改公法线尺寸和修改变位系数的,但是这个讲的不是很清楚,我看的云里雾里!希望高手给予解释!最好能具体的说明各个齿轮和齿圈如何修改!
   第2个问题,标准行星齿轮配合是否一定要满足这个条件:太阳轮齿数+2倍行星轮齿数=齿圈齿数[没有变位,都是标准齿轮前提下]
   第3个问题,假设我有另外一组行星齿轮,模数1.5,太阳轮1个齿数14,行星轮3个,齿数16,齿圈1个,齿数46。因为我太阳轮齿数14并不能被3个行星轮均分,导致我的行星架上3个行星轮的孔位并不等分(等分的话直接120°均分就好),不知道不均分的前提下,我的行星架如何定孔的位置。
   第4个问题,在满足太阳轮齿数+2倍行星轮齿数=齿圈齿数[没有变位,都是标准齿轮前提下],我行星轮数量由什么来限制的,有什么限制条件!
   因为对行星齿轮没有研究,所以请对次方面有研究的朋友赐教!

楼主:
太阳轮齿数16,行星轮齿数30,齿圈齿数75,按照标准的齿轮,配合条件是不可以的,没有变位的标准齿轮啮合条件:太阳轮齿数+2倍行星轮齿数=齿圈齿数.
假设我就要这种配合,齿数16的太阳齿轮,不能被3个行星轮均分,在没有齿圈的情况下,太阳轮和行星轮是可以运转的,但是一旦加上齿圈以后,运转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大问题,行星架行星轮定位孔如何定位,太阳轮会跑偏不在同一个点上运转么?

网友A:
为啥要搞些非均布的?

网友B:
不符合标准啮合条件

网友:
第4个问题,在满足太阳轮齿数+2倍行星轮齿数=齿圈齿数[没有变位,都是标准齿轮前提下],我行星轮数量由什么来限制的,有什么限制条件!
没有限制,一般是3个或4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搞些非均布的?

非均布的有些是因为位置关系,减速比确定后为了减少体积但是又为了确保强度等问题出现了非均布的太阳轮,只是想问下要是太阳轮不能被行星轮均分,那个行星轮相互之间的角度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符合标准啮合条件

不符合标准啮合条件
具体指的是哪一个没符合啮合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