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孔距该怎么测量

楼主(2013-07-31):
如图所示的两个轴线互相垂直的孔心距(即65±0.03尺寸)如何检测。顺便讨论下整个两件的工序。

网友:
1三坐标
2做两根销轴,用百分表杠杆表之类的打一下。

网友:
以D12 +0.03孔建立坐标系,直接测量得出结果!

网友:
可以在一个孔内塞入稍紧的塞规。塞规轴线与产品平面投影的交点算作一个孔的中心。用影像测量来测这个距离。

网友:
不知道你检测的工具有什么
如果有三坐标就最好了,可以直接测量。
工序的话先做小孔可以有比较好的定位基准,再做大孔。

网友:
估计是没有三坐标,如果有就不会来这里问了,觉得5#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如图,a面和b面是需要加工的,所以测量可以把b面朝下放置在平台上,然后用刀口角尺和塞铁把a面调垂直,然后在20孔放根20的棒子,6mm的孔放个6的棒子,用高度尺打高度差,然后加加减减,两孔中心距就出来了。
原理,是6mm孔加工时要以加工好的a面为基准加工,20的孔要以a,b面为基准。加工a,b面最好使其垂直。加工a,b面使第一个一面最好用第一视图的大面进行定位,当然如果能把大面搞一下,对于加工20孔更好。

网友A:
正负三丝加工还是不难的 ,第二部加工时候拉丝表垂直度1丝加工没问题,至于测量,做两个紧密配合销子,用第二部的装夹方式丝表打好好放入,其次再打两个销子的中心 用丝表打,机床上读取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负三丝加工还是不难的 ,第二部加工时候拉丝表垂直度1丝加工没问题,至于测量,做两个紧密配合销子,用第 ...

用紧销轴测量会不会影响孔的直径公差?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关于孔距的测量目前还没有三坐标,只有常用的游标卡尺等常用量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