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克服四杆机构的死点

楼主(2013-07-31):
请问,在四杆机构中如何克服死点的问题???

网友:
1 利用飞轮惯性过渡死点并使带轮转向保持不变。1 b$ d8 t' C- \
2 利用机构错位排列方法过渡死点。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复!请问你还知道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
我百度的,自己百度或者参考<机械原理> 里面有四杆机构的介绍

网友:
让主动件变为从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