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入雪中4个月喷塑过的冷轧板会不会生锈?

楼主(2013-07-31):
我做的是户外设备,一般放在马路边。我们的材料是A3冷轧板表面处理是喷塑,设备在鄂尔多斯,那里冬季要下雪,雪会将我们的设备埋入好几个月(如果即使有清洁工的话,清洁工一般不会帮助清扫设备后面的雪)。请问会不会生銹严重?

由于我们的设备大小为410x155x780(长x宽x高),所以领导说做个塑料件将设备套一个冬天(冬季设备基本不运行),不知此法可不可行?麻烦各位帮我想想办法,提提建议,多谢!

网友:
如果喷塑的结合力不好的话,只要塑粉层和基层之间渗进水的话,容易暴皮,当然就容易生锈了啊

楼主:
那在雪地里埋着或者雪融化成冰把设备包裹是不是比在空气中更易生銹呢????

网友:
如果封闭较好,周围的环境干燥的话,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问喷塑的厂家,他们应该有对应的实验数据,如果没有,他们的质量怎么让你相信?就我知道的一个研究所,材料要耐海水、盐雾,几十年的经验下来,最后只有钛合金顶得住!这就是数据!

网友:
喷塑肯定也会长锈的,最好像4楼说的,弄成全密封的!

网友:
用镀锌板吧,价格对于你做设备来讲相差无几,但是搞腐蚀效果却差得太多了。

网友(点评):
镀锌板的耐腐蚀强度能和喷塑比吗?我觉得喷塑比镀锌板强多了。别的不用说,单单是切口的地方,就熬不过6个月。

网友(点评):
呵呵,镀锌板也可以喷塑的。

网友:
不会生锈,我家是东北的。
埋在雪地里的东西一直保持新鲜。
在说喷粉了,表面有保护层了。

网友:
建议换成不锈钢的
在潮湿的环境下,喷粉容易起皮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B:
低温下,塑料发生脆化,在非常低外力下(如热胀冷缩或表面摩擦等)因为失去了强度而被破坏。故不仅考验喷塑工艺,也考验所用塑料粉末材料本身耐低温性能。

网友C:
化学反应不是先腐蚀氧化性强的?找个氧化性更强的不是可以了。一个冬天不可能把整个外表给腐蚀掉,可以考虑前面说的用镀锌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化学反应不是先腐蚀氧化性强的?找个氧化性更强的不是可以了。一个冬天不可能把整个外表给腐蚀掉,可以考虑 ...

之前用的是镀锌板,但是镀锌板焊接时要起泡冒烟,不好焊。所以才改成冷轧板的。

网友(点评):
惭愧了,也只是出个点子,没想到用到实际不行。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温下,塑料发生脆化,在非常低外力下(如热胀冷缩或表面摩擦等)因为失去了强度而被破坏。故不仅考验喷塑 ...

我们用的是室外塑粉,下次再和塑粉厂咨询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问喷塑的厂家,他们应该有对应的实验数据,如果没有,他们的质量怎么让你相信?就我知道的一个 ...

现在的喷塑厂由于是污染企业,开得比较少。我们找的这家喷塑厂算比较大的,而且他属于一家很大的钣金厂,但是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实验的东西就一个老板领着一群工人加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小姑娘。他只有室内喷粉和室外喷粉之分,然后是个种颜色,确定之后他就订粉了。。。。。。质量怎么样还真是难讲

网友:
能否改成热喷镀,看你的箱子也不大,用热喷镀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我们这的机箱厂用的就是室内,室外两种粉子,要不就是不锈钢的,他们给内蒙做的风力发电的杆子都是热镀,个人感觉还是热镀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你是说热镀锌么??有想过,只是还没有找个电镀厂去咨询。我们这个箱子喷塑一个30元不到的样子,不知道热镀锌是如何算价格的??谢谢

网友:
户外冷热变化大,放一冬可能会开裂

网友:
刚给你问了一下,我们这单面喷涂12元/平米,双面24.。热镀要去天津附近,好像热镀是按重量收费,看你板子的厚度了,具体不是太清楚,如果需要帮忙加QQ403096319

网友:
建议镀铬,原因如下:
1.  喷塑或喷粪缺口敏感性大,户外设备易磕碰,很快就脱落并被腐蚀了
2.  镀锌室外效果很差,最多一年

楼主:
镀铬12元/公斤,我们箱体一共15公斤,光表面处理费用就100多了。。。。。。。太贵了没人买

网友D:
建议换成不锈钢的,或者是钛合金的,再差点就镀钼
叶塑在潮湿的环境下,喷粉容易起皮

网友E:
要看当地的空气质量了,一般情况下,塑层如果很好的话,3%的盐雾测试可以过400小时

网友:
不锈钢时间长了也会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当地的空气质量了,一般情况下,塑层如果很好的话,3%的盐雾测试可以过400小时

客户要求5年不掉色呢,晕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换成不锈钢的,或者是钛合金的,再差点就镀钼
叶塑在潮湿的环境下,喷粉容易起皮

成本太高了也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