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槽钢表面处理?

楼主(2013-07-31):
槽钢表面怎么处理? 还是不需要处理? 如果要求表面粗糙度3.2,怎么处理? 恳请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
一般槽钢的焊件都是烤漆处理

网友A:
如果没有机加工要求的话一般是除锈、除油、酸洗、钝化、喷(烤)漆,如果有表面精度要求那就得机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机加工要求的话一般是除锈、除油、酸洗、钝化、喷(烤)漆,如果有表面精度要求那就得机加工了

不机加工的话能保证表面粗糙度吗? 机加工的话又怎么加工那? 谢谢

网友(点评):
多大的,多长的?大的长的上龙门,小的车。

网友(点评):
槽钢如何车?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机加工的话能保证表面粗糙度吗? 机加工的话又怎么加工那? 谢谢

5号槽钢,长600mm,宽24mm,高50mm,如何加工以保证表面粗糙度??? 谢谢!

网友:
简单,上平磨,我也是这样处理。

网友:
拿磨光机打打就好了,

网友B:
外表面粗糙度3.2,一般通过平面磨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表面粗糙度3.2,一般通过平面磨加工

那再磨床上,槽钢怎么装夹那? 谢谢

网友:
单件或许不好装卡,可以几件组成一组,上平磨,还能提高效率。量小,尺寸要求不严的话,手磨就行了。

网友:
用喷砂机处理啊,喷砂机喷过后就达到表面强化和提高粗糙度的,效果了,我公司就是主要生产喷砂机的,这个我了解,好多都是用喷砂机的,有需要的就联系我,北京中航技气动液压设备有限公司,赵越1803406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