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轴用什么设备加工效率高

楼主(2013-07-31):
这东西用什么设备加工效率高?

网友:
数车,一夹一顶,车大圆时中心夹大圆,顶针顶中心孔,车偏心时,开个偏心夹套夹外圆,顶针部分也稿个偏心套,套内孔直径正好配合大外圆,然后车偏心,刀就用外槽割刀。

网友:
只能用偏心车床或者镗床加工。
而且你的公差很紧,有点担心车床加工很大问题。
要不试试镗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