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完之后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2013-07-31):
安装完之后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应该是没修改ip吧    百度上有详细步骤

网友A:
好像有个文件没弄好吧,,上次我也遇到一次,百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个文件没弄好吧,,上次我也遇到一次,百度下

能够说清楚点吗?谢谢

网友:
没有安装正确

网友:
没破解好

网友:
错误代码是什么?

楼主:
没有代码

网友:
应该是安装完没破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