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AD画图线宽详细比列

楼主(2013-07-31):
列如粗实线线宽0.5,那细实线应该选多少那? 剖面线应该选多少? 虚线、点画线应该选多少那? 恳求大家的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A:
细线宽度为粗线的一半。
一般来说,除了粗实线是粗线,其余全是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线宽度为粗线的一半。
一般来说,除了粗实线是粗线,其余全是细线。

是这样吗? 剖面线是多少那?

网友:
除了粗实线我取0.25/0.3 其他线都取0.09/0.13

网友:
感觉现在打印技术比较好,国标有点过时    这是我觉的比较合理的线宽  仅供参考
建议;二维设计打好基础,就用三维软件吧

楼主:
不是有1/4,1/2比列吗? 我想问下粗细实线是1/2比列,还是1/4比列? 然后粗实线与剖面线的比列?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的,自己可以去找找

网友B:
查标准的时候,说只有粗线与细线之分,粗线线径是细线的两倍。但在实际作图时,我接触过几位师傅的图纸,都是用颜色来区分的。例如,一张装配图的图纸会出现各种颜色的剖面线,粗线线径与细线相同,只是颜色不同。他们的回答都是重点不是线的粗细,是让人家看明白。

楼主:
找了,看不太明白,自己打印比较了一下,个人认为,粗实线是0.5,则细实线、虚线、点画线选0.25比较好,剖面线、尺寸线选0.13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标准的时候,说只有粗线与细线之分,粗线线径是细线的两倍。但在实际作图时,我接触过几位师傅的图纸,都 ...

但你要打印出来,给工人加工,如果不区分,图面则不清楚

网友(点评):
公司备有彩色打印机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比分粗细有时都看得清楚。一般传给加工厂加工的话,都是传递电子文档的。

网友:
其实画图时不用设置线宽的,只要定义好颜色就可以了,把不同线型定义不同的颜色!到打印的时候把打印样式根据打印机情况由颜色设置好线宽即可,我平时一般把粗实线定线宽0.35,其余线宽均为0.15,线宽与图纸比例没有关系的,字体和箭头等符号大小与比例有关系。

网友:
粗 b   细 b/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