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标注求助

楼主(2013-07-31):
图中有一处标有Φ40Φ60,在Φ4通孔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否在此处打两个能孔,两孔的距离是4060,谢谢。

网友:
楼主,您受累,在搞清楚之后,把答案发出来。。。。。。

网友:
私以为是多打了个直径符号。

网友:
感觉40前边的直径符号多加了。

网友:
不怪你看不懂,是画图的没有表达清,那就猜!最好是将相关的图纸找了,从功用角度着手去理解!

网友:
这个问题很精辟呀,楼主看图也很仔细。作图者好像也在这里花过时间考虑。
我想不是光去掉一个直径符号的问题,因为Φ40和Φ60的一端是孔中心,另一端没有明确标从哪里开始算。估计是距离内径中心对称的距离20,30处打通孔。
这个图纸很多看不明白的地方,例如内孔上端是40,右边又标Φ40。难道是剖面的部分是半圆?
最好找作图的人沟通一下。

楼主:
西班牙过来的图纸,外语也不好,不好找老外。 这是一把刀柄的图纸,是安装攻螺纹的扳牙的。而且实在想不出这两个孔是做什么用途的。

楼主:
Φ40是刀柄的内径,40应该是在刀具的外圆上开槽,槽宽40.因为图纸左边没有剖面线。

网友:
应该是在Φ40和Φ60的位置再打孔吧,不确定。

网友:
是不是一把刀柄哦,有一圈压紧螺钉,你那两个孔是不是从跨中的那个螺纹孔开始,两空中心距分别为40和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