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床用三片式端齿盘是咋回事?

楼主(2013-07-31):
如题——请教机床用三片式端齿盘是咋回事?

楼主:
追问,他又是如何实现分度时工作台不必抬起,还有效防止内部切屑进入工作台的呢?

如图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高,锁紧力大。

网友(点评):
结构有吗?能不能贴出来看看?

网友:
两位科普一下。

网友:
没见过   求科普 。。

网友:
这种结构叫鼠牙盘结构,有定位精度高的优点,但是一般只做单纯分度不能联动加工而且最小分度单位一般为1°不能任意分度,旋转时下面的齿盘往下移动脱开联接,盘面转动指定角度后下面的齿盘升起纠偏后锁紧,定位精度可以达到正负2″,重复定位几乎没有误差。适合高精度的分度加工。

网友(点评):
有具体结构没有,我在网上也看了原理,但是对结构还不懂。

网友:
楼主看明白了吗

网友(点评):
看明白了。谢谢!与我在网上搜的图片不一样。

网友(点评):
这是专利产品所以跟你看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