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的郁闷二三事

楼主(2013-07-31):
1.前几天有一个客户问我,地基的里面的地脚垫板是谁负责,我说你们公司做,图纸给你们了,没有的话再给你们发一次。发过去之后,对方问,材质和硬度有没有要求,我说,材质在图纸里写了,是Q235。对方问,那硬度呢?有没有热处理要求?我说,热处理这事儿我去问问然后再回复你。

2.有一次准备去客户那里改造管路,有一个小垫板,上面有俩螺丝,需要重新订做,我画了图纸准备采购,零件栏里写上“M12 x 20   螺丝  2根“。被悲剧。

3.在现场被人问,油缸的移动速度如何调节?我回答,在入口处加上阀门调节流量。被鄙视。

4.有一次听讲座,发表者讲到,一个大的圆盘水平放置,上面镶有十几个方形的摩擦块,呈圆形分布在接近圆盘周边的地方,从它们重心到圆盘中心的距离,乘以摩擦力,就是该圆盘的摩擦力矩。俺笑了。

5.两个一分钱硬币,左右放置,同为1字朝上。其边缘的锯齿呈啮合状态,左边的硬币保持1字向上,保持啮合的状态,从左边移动到右边后,原地不移动只转动的那枚硬币,1字指向哪个方向?打酱油。

6.有一次听讲座,讲的内容是关于油缸油路,之后老师出题,求油缸顶杆的移动速度,已知条件:活塞直径d,齿轮泵旋转一周的吐出量p,电机的效率q,听起来很容易的问题,结果最后给出的条件是:电机为6极50Hz。俺哭了。。。

最近遇到的一些小事儿,都是一些笑不出来的冷笑话,回头看看,自称”工程师“的俺,也有点感触。虽然有点牵强,不过想拿上来分享一下,各位能看懂几个?

网友(点评):
各条的解释在 第3页,第22楼。欢迎感兴趣的朋友移步。谢谢。

网友:
哈哈,GCS经常多灾多难啊。
1。虽然有些牵强,但是原则上设计者应当给出硬度或者直接给出热处理工艺。不过说起来了,地脚垫板这东西,好歹得淬下吧。
2。貌似是“螺丝”叫法的问题。是不是应该叫螺钉更好点。
3。这个问题没经验,话说油缸的移动速度只能靠流量调吧,难道说不是靠阀门,而是靠泵量?望大侠指点。
4。5 。6我还是打酱油吧。俺语文不好,不太明白大侠想表达的意思。4的问题是描述不准确还是计算方法错了?5我是彻底没读明白,也许有图会好些。6。。。。怎么就从移动速度算到电机级数和频率上去了。。。。

网友(点评):
兄弟,我发现咱俩水平差不多,过三天给出解释。

网友(点评):
呵呵,俺水平很低的说。不过,兄弟不妨解释下第五个啥意思,没看懂你想说啥

网友(点评):
不过看过楼下大侠的回复,还是学到不少的。比如说流量控制部分。至于第六题,说实话,我不明白算个移动速度为啥要算电机参数。反倒是从移动速度倒算电机参数更合理点。

网友(点评):
看泵最大流量。

网友(点评):
貌似神奇在螺距20

网友(点评):
阀门调流量,背压如何解决?

网友(点评):
22楼给解释了,请移步。

网友:
标题

1,俺的感觉是,以图纸为准,如果此处垫板需热处理的话肯定应该在图纸中标出。
2,大侠是把长度写到后面了吧,这么标人家会问,20的螺距么?
3,没看出问题在哪里,如果单纯说油缸速度调节的话,最终还是调节流量的。
4,这个真心没看懂,是否和摩擦块的形状有关系呢?
5,还是朝上吧,首先考虑左边的硬币方向改变,(即假设两硬币中心连线为一连杆,左边硬币和连杆固定)。此时右侧硬币旋转角度为180度。再考虑左侧硬币的自转,左侧硬币绕自身中心逆时针旋转180度,则右侧硬币应顺时针转180度。相加为360度
6,教授是想考一下电机转速的计算公式吧。

网友(点评):
5,6正解。谢谢参与~

网友A:
我说一下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1.Q235记得硬度大概160HBS左右,低碳钢,热处理对材料性能提升不明显,所以一般不进行热处理;
2.紧固件一般要注明国标号,名称及规格,材料及表面处理,数量,否则同样名称的螺丝有N种;
3.调节油缸或气缸速度一般采取排出端节流,这样更加稳定有力;
4和5不太清楚;
6.6极50HZ电机转速大概N=950转每分钟,再根据PNQ/活塞面积计算V

网友(点评):
大侠,A3钢肯定是可以搞热处理的,淬火后硬度能到36-40HRC。

网友(点评):
网上有Q235和45钢的比较,基本都说不用热处理,

网友(点评):
1、A3是旧GB的牌号,新牌号为Q235。 2、45钢一般要调质使用,但价格和Q235差不多,很多时候是用45钢代Q235用。

网友(点评):
1,3,6 正解。谢谢指点~ 添加解释在第22楼。

网友(点评):
A3,一般不做热处理使用

网友(点评):
以前看人说可以先渗碳,然后再淬火,不过这吗搞有点二。

网友(点评):
Q235也有好几种规格,有保证力学性能的,有保证各元素含量的,还有两者都有要求的。由于是低碳钢,热处理的效果不大,一般不热处理。Q235一般是用在焊接结构上的。

网友(点评):
首先,能不能用是一回事,好不好用是另一回事。1.Q235A可以热处理,含碳量在低碳马氏体钢范围,可以淬火+低回,淬火硬度也不低;同样可渗碳+淬火+低回。2.此材料的热处理性能不好,含碳量范围太宽14%-22%。

网友(点评):
热处理出来的产品质量差异太大,不好控制。杂质含量太高,主要是S和P的含量太高,导致材料的热脆与冷脆倾向大,故通常不用Q235A做热处理使用

网友:
1、不明白你有什么郁闷的,因为对方看不懂图纸吗?
2、M12X20的螺栓做不出来,应该螺距是2.0.即M12X2.0
3、我也觉得是加节流阀啊,我们调节气缸也是这样
4、是运动状态没描述清楚吧,而且计算的话也要把数量乘进去
5、相对转半圈,两个都向下
6、不懂啊

网友(点评):
....大侠,20是长度吧。不特别指定,粗牙螺纹的螺距是不标的吧。

网友(点评):
诈看一眼,作为技术人员,不可能第眼一理解为20的螺距。就12个大,20个长,螺距为粗牙1.75,表面处理不明,材料不明,等级不明,得加上标准号,不一定是国标号!

网友(点评):
20应该为长度,标准规定粗牙螺距不标出

网友(点评):
标准件按国标注明就可以了。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
2:m12*20佷奇怪的是螺距是20???

网友(点评):
M12 x 20 ,按照机械制图里解释是公制粗牙,细牙要在数字前加 P。这算是习惯标示,是不够规范。

网友(点评):
这个我被误解的地方应该加上螺栓的标准号。要不又N多种类。至于M12*20,很多实际使用图纸是这么标的。知道20为长度。至于那个长度,国标号定义。

网友:
看了一遍大家都说完了,俺学习。

网友B:
1 有什么郁闷的,你不会认为对方不知道Q235不需要热处理的事吧,理论上是不需要,但实际干的时候,有的企业就给热处理了,为啥,因为焊接变形了,为了矫正过来,先是拿割炬加热,然后倒冷水,最后自然冷却。你别管符不符合常识,人家就用这法给矫正过来了。
2 光写螺丝,有的企业就会理解成全螺纹的螺杆,难道楼主要的是双头螺柱吗
3 液压不清楚,说加溢流阀调压更合适吗
4 参见平面止推滑动轴承的端面摩擦力矩,磨合的和未磨合的是两套公式,的确不在重心上。
5 因为左边的硬币数字1始终朝上,相当于右边的硬币转一圈,所以右边硬币上的数字1还是朝上,手内没有1分硬币,脑补的
6 极对数不一样,转速不一样,电动机转速=60乘以频率再除以电动机极对数,2极同步转速是3000r/min,4极1500,6极同步转速是500r/min,配大排量的泵比较合适。楼主意思是齿轮泵没有大排量的,是吧。
以前就说过,规范的事到了私企就是一切从简,哪那么规矩。解决问题为上

网友(点评):
6极同步转速500,那8极的转速多少?

网友(点评):
补一下,学校学的给忘了

网友(点评):
6级同步转速500??应该1000,公式是对的,层主可能算错了,2极的极对数是1,4级的极对数是2,如此类推。。。,另外,实际电机铭牌上的转速2极一般2800多,4级是1400多,6级是900多,如此类推。。。

网友(点评):
都是高手。俺是来学习。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问题1,那中做法不是热处理,是矫正。

网友(点评):
应该还得考虑转差率

网友(点评):
6级电机应该是960转/每分钟

网友C:
第4题  圆盘匀速转动的话,摩擦力应该是向心力吧。

网友:
3.上学期刚学的液压传动,按课本上是这样,节流阀和溢流阀配合才能调速,只有节流阀流量还是恒定的。

网友(点评):
书本上是这么说的吗?

网友(点评):
书本的都忘记了,溢流阀刚才百度了一下。 感觉配溢流阀会更稳定。 但是没有溢流阀,我觉得也可以控制速度。 比如气缸的调速阀。

网友:
M12 x 20   螺丝,既然画了零件图那应该不用写这个了,直接写个零件名就好吧

网友:
6极电机旋转一周所需要的时间忘了怎么算了,根据效率以及旋转一周吐出量、活塞直径,这可以求出顶杠的速率了

网友:
油泵的输出量是一定得,你加了调节阀还是一个卵样,你要加快速度,的确是调节流量,但是你泵的流量不改,加了调节阀还是一样的速度,你调节以后还可能会变得更慢

网友:
1.Q235属于劣质低碳钢,热处理属于画蛇添足,如果是焊接的,还可以搞搞消除应力
2.这个写法只有在小型非标设备厂搞过的人才看的懂,M12表示标准螺丝,20表示长度。只是TMD这大的螺丝,怎么只要20的长度,搞个毛啊
3.这个要调流量,在油缸的入口和出口都要装节流阀的
4.....
5....
6....

网友(点评):
節流閥, 在回油端裝一個就夠, 如不理想, 在節流閥前加溢流閥傍路, 穩定背壓

网友:
第一第二问题点我也曾碰到过 只是当时自己并没有像你记的这么深,改了就过去了,没想太多。 后面问题点我是基本打酱油了

网友:
看来我的墨水太少了,没看太懂

网友:
Q235不能热处理吧???

网友:
小数点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有什么郁闷的,你不会认为对方不知道Q235不需要热处理的事吧,理论上是不需要,但实际干的时候,有的企业 ...

我觉得楼主的意思是忘记了电机转速公式了。

网友:
看下来学了很多东西呀

楼主:
1.前几天有一个客户问我,地基的里面的地脚垫板是谁负责,我说你们公司做,图纸给你们了,没有的话再给你们发一次。发过去之后,对方问,材质和硬度有没有要求,我说,材质在图纸里写了,是Q235。对方问,那硬度呢?有没有热处理要求?我说,热处理这事儿我去问问然后再回复你。
-------------------- 后来我才知道,Q235一般是不做热处理的。俺对这个知识点不了解,在请教别人的时候,被说了才明白。原因参考loved大侠的答案。不是为了说客户不知道这一点,而是郁闷自己不知道这一点。貌似还有人和我一样不知道,所以开这个帖子来大家学习一下。通过这个帖子其他朋友的回复,也了解了其热处理的例子。

2.有一次准备去客户那里改造管路,有一个小垫板,上面有俩螺丝,需要重新订做,我画了图纸准备采购,零件栏里写上“M12 x 20   螺丝  2根“。被悲剧。
---------------------
这个问题有点麻烦,首先说,那个20指的是长度。
到现场后,另外的一个SV看了螺丝就觉得短,往上一试,果然不够长。垫板厚9mm,垫了平垫和弹垫,下面就没有牙了。
还好旧垫板上有M12x25的螺丝,就拿来用了,。
然后SV给我讲:
螺丝一般使用的长度都在它通径2倍含以上。或者说,他干活几十年了,M12的螺丝基本没见过20mm长的。
这一条主要是为了学习这个知识点。

就是说,M12的螺丝,一般最小使用的也是25mm,一般。
如果说用在薄垫板的地方,那么如果垫板较薄,那么它受力也会小一些,就该选用通径较小的螺丝。
前面有朋友回复,那么大的螺丝,弄那么短,是有问题的。

3.在现场被人问,油缸的移动速度如何调节?我回答,在入口处加上阀门调节流量。被鄙视。
----------------------------------
前面loved大侠说的是正解。被鄙视,郁闷。

4.有一次听讲座,发表者讲到,一个大的圆盘水平放置,上面镶有十几个方形的摩擦块,呈圆形分布在接近圆盘周边的地方,从它们重心到圆盘中心的距离,乘以摩擦力,就是该圆盘的摩擦力矩。俺笑了。
------------------------------------
摩擦力矩的计算方法是摩擦力乘以平均摩擦半径。平均摩擦半径为立方差减平方差乘,再以二除以三。
以前在论坛里说过这个知识点,然后有人提问要求详细解释,我花了半小时找到理论解释并贴上来,结果那人根本没回复。

如果说重心的话,如果摩擦片是一片整个的大圆环,那么它的重心在哪里?

5.两个一分钱硬币,左右放置,同为1字朝上。其边缘的锯齿呈啮合状态,左边的硬币保持1字向上,保持啮合的状态,从左边移动到右边后,原地不移动只转动的那枚硬币,1字指向哪个方向?打酱油。
-------------------------------------
俺觉得写得挺明白了,但貌似还是都看不懂。说明一件自己明白的事情,用语言表达出来并让别人理解,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翔梦随风等朋友的答案是正解。向动静之机大侠致敬。

6.有一次听讲座,讲的内容是关于油缸油路,之后老师出题,求油缸顶杆的移动速度,已知条件:活塞直径d,齿轮泵旋转一周的吐出量p,电机的效率q,听起来很容易的问题,结果最后给出的条件是:电机为6极50Hz。俺哭了。。。
--------------------------------------
用电机极数和频率计算转数的公式,我当时不会。你会么。貌似是”工程师“的基本功之一。。。

7.昨天看到别的朋友的帖子,那个用4800Nm来旋转重物的帖子。
昨晚看的时候,觉得挺普通,没什么不好。
---------------------------------------
今天想了一下,发现一个问题。
物体被拉起来,说明其速度从静止变化到有速度,肯定有一个有加速度的过程,
那么这个加速度,就是拉力和重力的差值导致的加速度。
3kg的重物放在地上,用3kgf去提它,是提不起来的。
因为重力和拉力平衡,它将保持静止或匀速状态,
所以原题目,用4800Nm,应该是拉不起来,还需要更大一点的扭矩,取决于拉起需要的时间。

以上。有点牵强的部分,不过还是有些基本功在里面。
一位大侠说“这些都是机械工程师的基本常识”,不懂的朋友可以跟俺来共同学习一下哈。日有所得,积微至巨。

网友(点评):
螺丝一般使用的长度都在它通径2倍含以上,是不对的。一倍或以上就够了。你看M12的粗牙螺母厚度就是12.。

网友(点评):
齿轮泵用6级电机也有“可疑”。

网友D:
引用 楼主:
1.前几天有一个客户问我,地基的里面的地脚垫板是谁负责,我说你们公司做,图纸给你们了,没有的话再给你们 ...

第4个问题,人家说的方块的重心到圆心就应该可以理解为摩擦半径,所以人家说的没问题吧,人家只是针对那个特例,你举得例子和人家所描述的那个问题完全不相关,人家并没有说所有物体的重心到旋转中心的距离都是摩擦半径。针对他举得例子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同感,觉得那人说的没错。“重心”这个概念已将重力的分布作用考虑进去了。

网友(点评):
我倒是感觉问题应该是出在这个质点化上。原则上,既然是实际块问题了,不应该质点化处理。肖兄的阴阳法应该比较合适。

网友E:
引用 楼主:
1.前几天有一个客户问我,地基的里面的地脚垫板是谁负责,我说你们公司做,图纸给你们了,没有的话再给你们 ...

感谢大侠这么详细的分享啊。吾等楷模。
1。关于Q235的事儿,我不意外。虽然来说,一般工艺中材料是不是需要热处理这点我没有什么经验,但是出图的时候我还是会带着硬度要求的。原因很简单,任何材料的强度当成品之后都没法无损检测,你只能靠硬度考量,所以硬度就是检验标准,这个没有什么通常不通常的说法。图纸严谨是必要的。
2。说实话,我比较意外最后的问题是出在长度上。这点上我不大同一ZZ兄的看法。也许是有经验的说法,但是考量一个螺栓或者螺柱或螺钉的长度是有依据,即,螺栓的螺纹头部一定要露出缩紧用的螺母一定长度的,这个是可以从手册上查的,一般也可以按1~1.5P来粗计算使用。太长太短都不好。相比之下,我倒是更同一楼下大侠的要标注标准号的说法,这个平时在做,但是分析的时候会忘记。
3。呵呵,液压方面确实学到,这点上得谢谢各位指点。
4。关于这个摩擦力矩的问题,如果可能,ZZ兄能否画个图然后写下公式,我下周轮空,有时间推推。呵呵。感谢感谢。
5。第5题估计是我理解有问题,我无法理解那个“从左边移动到右边后,原地不移动只转动的那枚硬币,”里的原地不移动啥意思。哈哈,ZZ兄能否画个图说说。
6。电机的问题,哈哈,看来ZZ兄不是经常搞电的。不过我对原题也有疑问,真正要算速度的话,这么给电机标准是不对的。应该从背压入手,计算速度同所需扭矩的关系,然后用拟合匹配的办法反推电机参数,得到一个移动速度的最大值。这种思路不止在这方面用,很多时候实际结构求解也是这样。特别是你做极限设计的时候。所以,最近做了点东西后,我越发理解为啥数学里有极值算法了,就是为这个准备的。

网友(点评):
另外,那个4800N的问题。首先,要考虑起始位置,6点方向启动,和9点方向启动是不同的。其次,因为他用的4800Nm,即重力加速度取的10,所以有一些富裕量,所以也不能说没可能提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4个问题,人家说的方块的重心到圆心就应该可以理解为摩擦半径,所以人家说的没问题吧,人家只是针对那个 ...

人家只是说理论上那么估算,你要准确计算还要微积分呢,是吧?

网友:
不说还真有很多东西没听过

网友:
刚毕业的表示学习了很多

网友:
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啊!

网友:
一个也没看懂。

网友:
都是人才

网友:
好多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大侠这么详细的分享啊。吾等楷模。
1。关于Q235的事儿,我不意外。虽然来说,一般工艺中材料是不是需 ...

谢谢零翼大侠的认真回复。
最近子子上网不太方便,所以回信略晚。以后可能也少写东西了。

第4条,平均摩擦半径的计算。
一个圆环,竖直放置,侧面有力压住它,侧面施力物体沿着圆心轴转动,该圆环也沿着圆心轴转动。
圆环内径r0,外径ri,均匀受力,单位面积上的压力为P,静摩擦系数为miu,
1. 求其旋转时的摩擦扭矩T。2. 圆环总摩擦力乘以平均摩擦半径等rw等于T,求rw的表达式。
很美妙的一道微积分实际应用计算题。enjoy it please~
前面有朋友说用重心也可以,或者说估算也可以,do it please。
有严密推导的理论计算式子不用,而愿意用近似的估算,请坚持您的做法。
估算可以,前提是你知道具体严密计算的式子。
如果不知道具体计算式,看到了计算式,不去求甚解还要进行否定性的发言,抱歉对于这种态度无力反驳。
补充一下这里不是针对处士大侠,只是觉得如果前面有的回帖者对于这个问题只认识到重心就不往下深究,有点不给力。
我在国内的网站搜索时,没有搜到平均摩擦半径的计算式,有可能我搜索的方法不好吧。
搜到的结果是使用内外径的算数平均值,然后乘以一个系数,
实际上它和平均摩擦半径的严密计算结果是相近的,用严密计算结果多好呀。
估计有人会反驳,不是所有问题都有严密解的。这样的话,我无话可说,甘拜下风,闭嘴为上策。
类似的是,我有一次和那个日本人T桑吃饭,之后给他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不知道平均摩擦半径,说用重心不是也可以么。
于是我就训他,我说这么有技术含量的一个知识点,我讲解给你听,你居然会要去躲过它,心构有点奇怪。
有趣的是,第二天午休时,他向我道歉了,说能深究的地方还是深究一点的好。
对一个知识点,表现出的态度如果是向后退的话,“向后退”,联想到了近期论坛里的一篇帖子。

第5条,说实话,子子的无线鼠标键盘和外接显示器同时失效,只能用笔记本的触摸板。
画图不方便,试着用语言再次解释,麻烦您耐心点儿,烦您费神拿张纸画一下,谢谢。
在纸上画两个圆,一左一右,同径相切,里面分别在靠近上部的地方写上1.
左边圆称为左圆,右边圆称为右圆,其边缘均为齿轮齿,模数相同。
左圆,贴着右圆,向右上移动,
移动时候,第一点要求其齿轮齿与右圆啮合,第二点要求那个1字保持朝上,
右圆的圆心不动,齿轮齿被那个移动的左圆给啮合带动,产生旋转。
左圆走啊走,走到右圆的上部,进而走到右圆的正右方,当然它一直保持1字朝上。
这时候那个圆心不动的右圆,1字朝向哪个方向呢?
这次看懂了么?不懂再来。俺做电话AS做了一年多了,不信这事儿说不明白。
看懂之后,计算一下,为了给你提高点难度,左圆齿数20,右圆齿数30,模数相同。
左圆到了右方之后,圆心不动的右圆,其1字指向何方?我也没算呢,你整个标准答案出来请。
如果最后的问题里面你问我两圆半径是否相同,我会从心底再郁闷一次,当然我相信你是不会给我这个机会的。

第7条,
重力加速度取10这点,
第一种情况,该题楼主未考虑加速度问题而只是为了容易阐述问题而概算,
第二种情况,该题楼主考虑加速度问题,
这时我有两种选择:A指出加速度的问题,B认为题主已经知道而闭嘴
第一种情况下,A的做法,对题主有帮助。PLUS
第二种情况下,A的做法,只是班门弄斧,对题主也没坏处。ZERO
第一种情况下,B的做法,失去一个给题主解释问题弄明白的机会,MINUS
第二种情况下,B的做法,只是什么也没有发生。ZERO
综上所述,俺选择的是A。
另外楼主在题中已经写明是从水平状态向上抬起,所以是从3点开始运动,
如果我记错了请无视。

以上

Best regards

by 子子

网友:
我是初学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零翼大侠的认真回复。
最近子子上网不太方便,所以回信略晚。以后可能也少写东西了。

ZZ兄客气了。设计就是个讨论的地方,ZZ兄何必如此拘束。
4.第四题嘛,这个我推推发个结果上来。希望ZZ兄届时可以指正。
5。。。。说实话,ZZ兄这么说有点绕啊。不过,意思我明白了。简单点说就是一个行星轮不自转只公转的行星轮体系。最后考察太阳轮的转角。是这个意思吧。
那么可以这么解:左轮圆心移动距离 s = 2*R*pi,也就是说,左轮外沿走过的弧长为s,因此,右轮走过的弧长也为s,
因此可以得到右轮转角:a = s/R=2*pi=1圈。也就是1还是向上的。同样的,如果右不动,左动,左轮的转角也是这么多。
不知道我这么理解,ZZ兄感觉正确否。
7。哈哈,那个题,楼主应该是知道重力加速度问题的。只不过他是按10取的。至少他后面的回复里,能看出来他知道。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按10取g,那么从3点位置起也应该够启动了。不过,应该加大是真的。只是,他说的很含混,条件限制的较死,摆明只想确认自己的思路对不对,而不想别人知道自己要干啥。所以,哈哈,大侠不必太较真哈。

网友:
有的明白,有的不了解,学习学习先

网友:
学习到不少基本知识,真心感谢!

网友:
多谢楼主的帖子,菜鸟表示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我回答第五题,两个一分钱就是两个相同的齿轮在做配合转动,左边的齿轮围绕右边齿轮的圆心在转动,左边的齿轮一边做公转有一边自传,公转时的半径是自传的1。5倍,即转过的周长是自转的1.5倍,因此我的结论是方向向下,请指正

网友:
瞬间感觉自己知识量好单薄啊。。。

网友:
小学生学习啦,谢谢分享

网友:
看完貼子後發現,從學校出來後已被關在門外好久了。
學校出來後選擇職業方向很重要

网友:
墊腳板還要熱處理? 一般有點扯, 超大塊例外

网友(2013-08-30):
我都不明白,要学习,不以来不及。

网友:
我也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4题  圆盘匀速转动的话,摩擦力应该是向心力吧。

怎么出来向心力了啊,有外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有什么郁闷的,你不会认为对方不知道Q235不需要热处理的事吧,理论上是不需要,但实际干的时候,有的企业 ...

正解,气缸有加调节阀的,油缸上还真不多,溢流阀就可以调了

网友:
楼主说这么多是属于自嘲么

网友(2014-05-07):
倒萨发送给

网友(2015-05-13):
长知识了

网友:
无论对方是谁,咱们的图纸要规范,最后按国标来。

网友F(2016-05-10):
第四题,ZZ大侠能否给出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四题,ZZ大侠能否给出解答,谢谢

子子61961
各条的解释在 第3页,第22楼。欢迎感兴趣的朋友移步。谢谢。

网友(2018-10-20):
不管怎样,图纸上除了表明材质意外,也要进行必要的热处理方式

网友G:
引用 楼主:
1.前几天有一个客户问我,地基的里面的地脚垫板是谁负责,我说你们公司做,图纸给你们了,没有的话再给你们 ...

真有M12x20的“螺丝”

网友:
不懂啊,知道的太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前几天有一个客户问我,地基的里面的地脚垫板是谁负责,我说你们公司做,图纸给你们了,没有的话再给你们 ...

不是8-10个螺距吗

网友:
真的好玩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有M12x20的“螺丝”。

您真逗 M12 螺距20?哎。。。。。。

网友H:
1、Q235 能热处理来提高硬度吗?

网友:
5、1字还是头冲上

网友:
我怎么只会一题,多看看哟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一下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1.Q235记得硬度大概160HBS左右,低碳钢,热处理对材料性能提升不明显,所以 ...

Q235一般不作热处理。如果采用45#淬火硬度会提高,但是45#焊接性能比Q235差。

网友:
谁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1、Q235 能热处理来提高硬度吗?

其实可以的。比如要提高车加工时的工艺性能,可正火风冷。还有最典型的就是80年代前铁铲就是用A3钢,快冷却淬火形成低碳马氏体。又硬又韧。

网友:
|zerowing发表于 07-31 22:44哈哈,GCS经常多灾多难啊。

1。虽然有些牵强,但是原则上设计者应当给出硬度或者直接给出热处理工艺。不过说起来了,地脚垫板这东西,好歹得淬下吧。

2。貌似是“螺丝”叫法的问题。是不是应该叫螺钉更好点。

3。这个问题没经验,话说油缸的移动速度只能靠流量调吧,难道说不是靠阀门,而是靠泵量?望大侠指点。

4。5 。6我还是打酱油吧。俺语文不好,不太明白大侠想表达的意思。4的问题是描述不准确还是计算方法错了?5我是彻底没读明白,也许有图会好些。6。。。。怎么就从移动速度算到电机级数和频率上去了。。。。
Q235淬不了火的吧

网友:
挺有意思的小故事!!!

网友(2018-12-18):
|翔梦随风发表于 07-31 22:46 本帖最后由 翔梦随风 于 2013-7-31 23:40 编辑

1,俺的感觉是,以图纸为准,如果此处垫板需热处理的话肯定应该在图纸中标出。

2,大侠是把长度写到后面了吧,这么标人家会问,20的螺距么?

3,没看出问题在哪里,如果单纯说油缸速度调节的话,最终还是调节流量的。

4,这个真心没看懂,是否和摩擦块的形状有关系呢?

5,还是朝上吧,首先考虑左边的硬币方向改变,(即假设两硬币中心连线为一连杆,左边硬币和连杆固定)。此时右侧硬币旋转角度为180度。再考虑左侧硬币的自转,左侧硬币绕自身中心逆时针旋转180度,则右侧硬币应顺时针转180度。相加为360度

6,教授是想考一下电机转速的计算公式吧。

螺丝的长度应该怎么标注??
我这边好像都是gb(或者iso)xxxxx Mxx(螺纹数)*xxx(长度)的。

网友(2019-04-01):
2的问题,没注明螺丝类型,杯头,外六角等

网友:
学习了,还是有的懵懵的

网友:
“Q235”中的235就是热处理硬度,楼主还要问问?

网友(2024-11-18):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