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品牌滚珠丝杠的淬火深度是多少呢?

楼主(2013-07-31):
如题,求教

网友A:
小规格的都是滚道向内1-2MM  大规格3-4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规格的都是滚道向内1-2MM 大规格3-4MM

请教大侠,有资料可查么?

网友B:
个人经验是到成品的时候能够有50丝到70丝就够了,保持芯部的柔韧强度也是比较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经验是到成品的时候能够有50丝到70丝就够了,保持芯部的柔韧强度也是比较重要。

大侠有相关的参考资料么

网友(2013-09-07):
你直接找高周波热处理设备淬火深度啊,滚珠丝杠热处理用这就这个

网友(2016-03-24):
这个要根据丝杆的直径大小来决定吧,另外要看轴端加工位要车掉多少公分,如果丝杆直径是40mm,那么加工端直径只有30mm,这种情况淬火如果只有3~4mm的话,应该是加工不了的,丝杆表层硬度是58~62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