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老师留的作业。

楼主(2013-07-31):
画的不好,因为才学制图,图中的两个螺纹具体尺寸不知道,请大家多包涵,你们指出的问题会虚心接受。

网友:
图上不是写着呢么,管螺纹,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我们是单位培训,还没学到那一步,现在只练习画图。

网友:
g3/4,g1/2深20。

网友:
右面视图中角度的标注要改。

网友(点评):
能告知下,改成什么样好吗?

网友(点评):
“4-Ø9 通孔” 即可。

网友(点评):
再加6.3的粗糙度。

网友(点评):
看来教学要求与实际要求有点差别。实际上这个45度角是无法直接测量出来的。

网友:
右面图四个孔与剖面图矛盾

网友(点评):
剖切线没有。上次也是,显然还没有接受意见。

网友A:
没有剖切符号啊

网友:
左视图就画了那么点?

网友B:
给三视图,那后话3d图的?是工作给的题目,还是在校学生老师叫画的?

网友:
好久看不到手工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三视图,那后话3d图的?是工作给的题目,还是在校学生老师叫画的?

老师按在校生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剖切符号啊

全剖需要剖切符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剖需要剖切符号吗?

不给符号,我不知道你是从什么角度剖的。你的第一个视图是转折剖出来的,还有剖的方向。你得告诉看图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按在校生教的。

你是毕业了?

网友:
怀念手工绘图啊!给你点资料参考一下!可能不是最新的!

楼主:

稍微修改了一下。需要俯视图吗?右视图可以这样表达吗?

网友: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给符号,我不知道你是从什么角度剖的。你的第一个视图是转折剖出来的,还有剖的方向。你得告诉看图的人 ...

用的全剖,右边小孔用的剖中剖,不知道是否需要表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