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款六自由度机器人,现正在纠结机器人的机械结构形式,采用哪种结构好?

楼主(2013-07-31):
想设计一款六自由度机器人,现正在纠结机器人的机械结构形式,采用哪种结构好?高手给点建议!!!
下面是常见的机种机械结构,请大家说说各自的优缺点?

补充内容 (2013-11-12 20:48):
初步设计,采用图4的结构啦!

楼主:
请大家说说采用上面哪种机械结构好?1好还是2、3、4好?采用的这种结构有什么好处?可以从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装配、成本、系列化等方面说说。

网友:
不搞点不同 小心人家告你侵犯专利~

网友:
学习了 没搞过机器人 向大家学习

网友:
太难了。 。

机械要精通,电路也要精通,运动制卡,什么什么的一些列问题  用现成的太贵了。

本坛子有个大侠他自己设计一台,挺让我五体投地的。全能人才

加油祝你成功!

网友:
楼主这么强悍....控制方式已经都搞定了?

网友:
设计外形结构不难,精确控制三维换算已经准备好了?

网友:
不是靠一时的思考就能解决问题,相信国外优秀企业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技术积累,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才能达到现今的水平。唯有脚踏实地。

网友:
这个好 ,慢慢发展智能机器,完全代替人了

网友:
设计! 机器人,机器人用来做什么?玩玩 那就随你,搬运产品轻巧的,还是重载的,在哪里用等一系列条件后再来问这个话。你要设计汽车一样  拉货的? 坐人的,家庭型?还是抱长途的?

网友:
看你负载了,自重还是不要占太大的比例e

楼主:
负载100Kg左右!设计后当然是作为公司产品,形成产业!

楼主:
附件中是以上四种机器人结构形式比较,且仅代表个人观点!望高手出建议!谢谢!

网友:
ABB的貌似外形比较好看

网友A:
只想问一句:你用谁家的减速机?

网友:
学习了机器人的制作! 向大家学习

网友:
6自由度的国内能设计得不少,但都做不好

楼主:
一、目前大负载的机器人的结构大多数是如右图示1:1、2、3轴都是电机直接联接RV减速机;4、5、6轴电机放在3轴壳体上,然后通过齿轮、中空轴、减速机等传递到各轴的转动。
这种结构主要有如下优点:
1、        三个电机安装在三轴壳体上,可以平衡机器人末端负载的一部分重量,有利于机器人本体的机械结构设计,例在同等负载条件下,2、3轴电机扭矩、功率等可以选择小一点的;
2、        三个电机安装在三轴壳体上,还可以解决机器人电缆穿缆难的问题;
3、        三个电机安装在三轴壳体上,便于机器人的模块化设计,有利于实现系列化:
例如1:若这三个电机都是130基座的,山洋电机有550瓦和1200瓦两种规格,这样,我们就可以只改变三个电机的功率,而不需要改变机器人的机械结构和任何尺寸,就可以有两种负载的机器人;当然也可以不改变电机的功率,只改变机器人小臂尺寸也可以得到不同负载的机器人。这样设计的好处是显然易见的;
缺点:
1、        这种结构设计,使得4、5、6轴的机械传动变得较为复杂,需要多达十对齿轮,且有中空细长轴,机械加工和装配变得较为困难;

楼主:
二、第二种机器人结构如右图2:
5、6轴电机在小臂内安装,然后通过同步带传递到各轴转动。
这种结构的主要优点:
4、5、6的机械传动结构较为简单,易于实现;
缺点:
1、        电缆穿线较难;
2、        电机放在小臂内,增加了2、3轴电机的扭矩与功率惯量等;
3、        不利于实现模块化与系列化设计;

三、第三种机器人结构如右图3:4轴通过齿轮传递转动,5轴电机在小臂内,6轴电机直接与减速机联接。
优点:4、5、6轴机械传动较为简单;
缺点:
1、        电缆穿线困难;
2、        电机放在小臂内,增加了2、3、4轴电机的扭矩与功率惯量等;
3、        不利于实现模块化与系列化设计;

四、第四种机器人结构如右图4:
3轴电机也在2轴转壳上,其它与第三种机械传动相似。
优点:
1、4、5、6轴机械传动较为简单;
2、运动速度快;
缺点:
1、        电缆穿线困难;
2、        电机放在小臂内,增加了2、3、4轴电机的扭矩与功率;
3、        不利于实现模块化与系列化设计;
4、        运动范围空间减小;

楼主:
以上一、二、三、四对应1楼的1234图片,请大家看看,还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网友:
坐等学习了  机器人的结构设计最感兴趣 但貌似最没有可变的可能性的一个点

网友:
支持,希望早点作出新品,让大家参观参观

网友:
学习了,对机器人的结构设计最感兴趣

网友:
我喜欢图一的结构

网友:
看起来挺漂亮的。

网友:
学习了 这东东要多学技术才行

网友:
一个在德国机械手公司的同学说,国内目前只能做的4自由度。6自动度不是机械设计的问题,是控制。

网友(2013-10-25):
只能暂时用现成的吧,

网友:
:handshake机械方面倒是不难,好像控制系统比较复杂.

网友:
任何一种能设计出来都不错

网友:
关键你的考虑哪种结构设计出来了好加工,好组装,还和别人的不大一样,这样就达到初步设计的目的了

网友(2015-04-02):
路过,看看,我最近也在学机械手这部分

网友:
这个问题心急不来啊

网友:
我也在学习这个有什么  好的资料没有  我也纠结关节电机怎么放

网友:
结构不是重点,,控制系统谁来整?结构要看功能啊,什么功能设计什么样的机械手,,不能说要想设计什么样的就设计什么样的,根据需求来

网友(2015-06-02):
满足需要的结构就是好结构

网友(2016-07-05):
正在学习,好难呀,看高手解说

网友:
楼主很有想法,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想问一句:你用谁家的减速机?

减速器哪家的,电机是哪家的,控制系统是哪家的,软件是哪家的,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