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nMo的硬度达不到

楼主(2013-07-31):
我们公司现在接到一合同: 要求:20CrMnMo经正火+回火硬度要达到HB240~280,有效尺寸为330mm

我们经过锻造完后,装炉加热,890℃保温12小时,空冷,冷到300左右后回炉530℃回火8小时,随炉冷到300,出炉,打硬度只有169左右,求各位师傅解惑!  拜托

网友:
渗下碳好了。貌似不渗碳只能到217。

网友(点评):
貌似楼主已经说明,没有渗碳的要求。增加渗碳那就要完整的理论依据了。

网友(点评):
那就试试空冷到300度保温。含碳量低,只能期望350度以下得到下贝氏体组织了。但是能不能达到要求的硬度,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请教一下,设想这个硬度应该是络合物的硬度吗?金相分析有吗?

网友:
该材料含碳量较低,单纯淬火无法达到楼主想要硬度,建议渗碳淬火+高温回火。

网友:
一般正火硬度达不到那么高。

网友(点评):
应该采用淬火处理,而不是正火处理。工艺不对。

网友(点评):
低碳钢无法淬火。。

网友(点评):
20CrMnMo的标准热处理是要淬火的。

网友(点评):
低碳钢不是不能淬火,而是不渗碳的话,淬火出来也得不到马氏体组织,无法硬化。

网友(点评):
渗碳是指使碳原子渗入到钢表面层的过程。

网友A:
先不论硬度要求那么高是否合理,但要求达到高硬度,本应该采用淬火处理,而不是正火处理。工艺的方向不对头。
该合同有没有经过技术论证?为什么要求20CrMnMo的硬度要达到HB240~280,而同时又要求采用正火处理的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论硬度要求那么高是否合理,但要求达到高硬度,本应该采用淬火处理,而不是正火处理。工艺的方向不对头 ...

同感,还没有听说过正火+回火的。
可能是图纸上的笔误吧。

网友(点评):
它还是空冷。如果是淬火,应该是用油作冷却剂。

网友(点评):
应该是客户对材料强度要求较高,经此处理完成后须经超声波、磁粉探伤等工序。曾经用类似材料给外商做过轴类零件,圆钢材料经锻打后,须经行正火加回火。

网友:
楼主用此低碳合金钢做什么零件啊,根据零件用途,只能通过渗碳淬火,或者碳碳共渗等方法获得较高表面硬度。芯部硬度就比较难达到了

网友B:
来自百度:

20CrMnMo:
主要特性:

高强度的高级渗碳钢。强度高于15CrMnMo,塑性及韧性稍低,淬透性及力学性能比20CrMnTi高,淬火低温回火后具有良好的综合力学性能和低温冲击韧度。渗碳淬火后具有较高的抗弯强度和耐磨性能,但磨削时易产生裂纹。焊接性不好,适于电阻焊接,焊前需预热,焊后需回火处理。切削加工性和热加工性良好。

20CrMnMo是国家标准规定的一种合金结构钢的牌号,是一种高强度的渗碳钢。

先进行渗碳热处理,再淬火加热温度850℃、油冷;200℃回火、空冷。淬火低温回火后具有良好的综合力学性能和低温冲击韧度;渗碳淬火后具有较高的抗弯强度和耐磨性能。常用于制造高硬度、高强度、高韧性的较大重要渗碳件,如曲轴、凸轮轴、连杆、齿轮轴、齿轮、销轴等。

渗碳淬火后硬度高时磨削时易产生裂纹。

网友A:
20CrMnMo齿轮钢特性及适用范围:
热加工性能良好,正火后切削加工性能好,淬火回火后有良好的综合力学性能和低温冲击韧度,渗碳后有较高的抗弯强度和耐磨性,但焊接性能较差,焊前要适当预热,焊后应及时回火。常用于制造要求表面硬度高、耐磨性能好的重要渗碳件,如齿轮、凸轮轴连杆、销等。
中国冶金网:
http://yejin.huangye88.com/xinxi/15246594.html

网友:
不是齿轮的常用材料吗!

楼主(2013-09-16):
引用 网友A:
20CrMnMo齿轮钢特性及适用范围:
热加工性能良好,正火后切削加工性能好,淬火回火后有良好的综合力学性能 ...

谢谢师傅的回复,受益非浅!
这个小轧辊是用作轧制泡沫的,只需要这个硬度就行,出口材料。
我们解决的办法是在亚温区淬火(750~770)达到的硬度在HB320左右,在经过200度回火,硬度也就差不多了,厂家的硬度可以再300以内就能接受。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各种观点,小弟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自百度:

20CrMnMo:

谢谢您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