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内部生锈,有防锈时间长点的防锈油吗?

楼主(2013-08-01):
行星减速机:零件加工后涂抹防锈油,但是最多3天可能就生锈了,大家有防锈时间长点的防锈油吗?

2.装配前,零件进行清洗,但是就不在涂抹防锈油了,因为有防锈油,可能装配不方便(个人想法),减速机装好后,由于库存时间较长,大约6个月时间,南方潮湿天气,导致内部生锈。其他厂家的减速机有这个问题吗?如何解决。

网友A:
根据不同材料选用防锈油
通常防锈时间为6个月或1年的防锈油只需涂抹或浸泡过就OK。

防锈油有两种,干式和湿式

个人认为油脂的防锈不是太好,内部有水分的地方还会生锈。

前年我们公司对加工的模具防锈进行过试验,最终采用了干式防锈剂(6个月)

选用的是巴艾思化学的产品。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他们过来给你们做个防锈方案,呵呵。

网友:
装配时操作人员裸手接触工件?

网友B:
根据多年的现场工作经验,第一建议从源头开始管控,各个零部件在加工的时候就要控制好切削液(冷却液),按规范使用切削液,另外切削液里面可以加亚硝酸二环己胺,会为以后防锈打好基础。到成品防锈相对就简单。行星减速机内部一般是不会轻易生锈的,建议装配完毕要做简单运转,让各个部位都充分润滑,具体存放按标准来做就好,最重要是要有监控数据,形成一个质量(防锈)监控体系就简单多了,可以明确知道出现问题的时间、地点、加工工艺等,希望我的建议可以对你有用。如需帮助可以加我QQ542716495沟通 杭州刘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不同材料选用防锈油
通常防锈时间为6个月或1年的防锈油只需涂抹或浸泡过就OK。

不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多年的现场工作经验,第一建议从源头开始管控,各个零部件在加工的时候就要控制好切削液(冷却液),按 ...

你比较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