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能避免工件变花 ?

楼主(2013-08-01):
材料是铝的 , 加工中心加工之后用清洗剂洗完表面就花了(加工中心用的不是切削液  用的是煤油),怎么样能避免工件变花 ?已经变花的怎么样能在不伤害表面光洁度的情况下去除变花的东西。

   请看附件的照片

网友A:
用清洗机清洗试试呢。

网友B:
铸铝遇水起反应了。正常的。空气潮湿或者没烘干就这样的。办法有。一个是酸洗法,具体操作配比要看厂家介绍。二是把加工表面封闭后再喷丸处理。实在不好就拿抛光机打了。

网友C:
正常现象,加工完送清洗机烘干即可(我司以前有工业清洗烘干机)
不可放置时间太久,要是太久就没有办法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清洗机清洗试试呢。

用超声波洗过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铝遇水起反应了。正常的。空气潮湿或者没烘干就这样的。办法有。一个是酸洗法,具体操作配比要看厂家介绍 ...

喷砂的时间太长了  用什么酸能洗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现象,加工完送清洗机烘干即可(我司以前有工业清洗烘干机)
不可放置时间太久,要是太久就没有办法处 ...

关键是我现在有很多件已经花了  烤箱我们也有 不过用清洗剂洗完就花  应该没必要放到烤箱里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