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幕的粗糙度要求及测量设备

楼主(2013-08-01):
请教个问题
液晶屏幕的粗糙度要求是多少及一般测量用什么方法测量?
泰勒的接触式粗糙度仪测量可以么?

网友A:
接触式的只能测量局部,只要划痕不大。非接触式光学测量的比较多。像晶圆、硅光学测量不透明或者半透明的都可以。白光显微镜、共聚焦显微镜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式的只能测量局部,只要划痕不大。非接触式光学测量的比较多。像晶圆、硅光学测量不透明或者半透明的都 ...

嗯。是这个道理的,谢谢
一般要求是多少啊?Ra?

网友A:
俺不知道液晶屏制造标准,这个你自己查一下吧(应该是跟玻璃制品在一类的),应该有的,不行的话拿自己的物品测一下也可以

仪器是很好的,可以到纳米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不知道液晶屏制造标准,这个你自己查一下吧(应该是跟玻璃制品在一类的),应该有的,不行的话拿自己的物 ...

嗯。谢谢~!~

网友(2014-10-19):
赚点积分才能看看

网友(2018-08-02):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