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黄铜工件去油清洗后表面变色原因

楼主(2013-08-01):
公司的铜件加工完成后都要经过清洗和烘干,清洗环节的方法:将工件放入一个不锈钢蓝(高脚)内,放入超声波清洗槽,槽内事先装有加热到40-50℃的去油液,其中去油剂(具体物质不明,非碱粉)与水比例1:50,清洗时间为2-5分钟,这样清洗出来的工件没问题。

但是当时间达到10分钟以上时,工件表面会出现紫红色,出现位置在工件与钢篮的接触位置有,其余未接触任何工件与钢篮的位置也有(超声波清洗槽自带加热功能,期间温度会一直维持在40-50℃,工件材质为Hpb59-1,有红冲件和棒材)。

我想请教下,这个变色有可能是哪些因数影响的和其原理(其中红冲件有块凹槽未加工面还变黑了)

网友:
应该是起化学反应了。

网友A:
氧化了,黄铜里的铜被氧化,先是紫红色(氧化亚铜)再继续氧化则变成黑色(氧化铜)。

网友:
这类问题完全可以通过金属手册,工程材料等书查明原因,为何不先求己呢。看资料的时候举一反三还能学到更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氧化了,黄铜里的铜被氧化,先是紫红色(氧化亚铜)再继续氧化则变成黑色(氧化铜)。

查到去油剂型号了,瓶侧有个NZ-E的型号。不知道有没有替代的去油剂,毕竟工人师傅有时中间去做其它事,一耽搁就10来分钟了

网友(点评):
查到去油剂型号是无用的说,那是厂家自己的产品号,同样的配方可以有N种产品号。^_^

网友(点评):
改造清洗机吧。将人工线改为自动化线,既可省人力又可减少出错率。

网友(点评):
问题是地方不大啊,清洗的东西量相对来说又不大,自动化现阶段老板还不会同意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查到去油剂型号了,瓶侧有个NZ-E的型号。不知道有没有替代的去油剂,毕竟工人师傅有时中间去做其它事,一 ...

这样啊,那就没办法了,人必须守在一旁了,谢谢你了

网友(2014-04-08):
有可能是铜件被腐蚀,导致游离的铜又附着到铜件上,就会出现发红的情况

网友(2014-09-16):
先用碱性清洗剂 除油  水洗干净后再过一道抗氧化药水就可以了。如果已经变色的话先把氧化层去除再做抗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