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滑动配合用材料45号钢应如作何种热处理

楼主(2013-08-01):
两个配合面要求经常上下滑动作用,且要求配合面有硬度及耐磨性,用45号材料的话,应作何种热处理,硬度可达到多少度才合适?哪位高人指教一下

网友:
调质,硬度可以达到HRC23
淬火,可以达到HRC48~59
随便选

网友A:
45#的耐磨性不是很好,渗碳淬火或者碳氮共渗都可以提高表面耐磨性,要不也可以镀铬,主要看你要求
也可以用55#表淬

网友(点评):
对头,渗碳淬火或者碳氮共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的耐磨性不是很好,渗碳淬火或者碳氮共渗都可以提高表面耐磨性,要不也可以镀铬,主要看你要求
也可以用 ...

镀铬不行,我用途是一个滑块在机架里作滑动,镀铬不实际,渗氮是不是要很贵?再请教一个问题:如是这样我的机架硬度是不是要高点,滑块硬度低点好,那我的硬度应如何再选好,再请指教!

网友(点评):
那个不值钱那个软,那个值钱那个硬

网友:
引用 楼主:
镀铬不行,我用途是一个滑块在机架里作滑动,镀铬不实际,渗氮是不是要很贵?再请教一个问题:如是这样我 ...

渗氮不算特别贵吧,看你东西大小,如果太大可单独制作滑道安装在机架上。氮化我们这里用的比较多,你可以问问供应商价格差多少,另45#不适合单渗氮,适合碳氮共渗
一般滑块和滑道材料都是不一样的,这样效果好,你找下书上有推荐一起使用的材料,比如淬火钢-青铜
可以滑道硬度高耐磨,滑块用青铜等,磨损后更换。

楼主:
多谢点评,我的机架是60X1000,滑座170X80,如果我机架只是表面淬火硬度可达到52度,那滑座就要48度以下了,是这样吗?机架滑动面我想整体加工算了,可行吗

网友(点评):
滑座用青铜的好些,不要很高硬度,你的滑座移动频率高吗?高的话52寿命不会很长吧

网友:
试试高频

网友(2013-11-12):
引用 楼主:
镀铬不行,我用途是一个滑块在机架里作滑动,镀铬不实际,渗氮是不是要很贵?再请教一个问题:如是这样我 ...

还不如用灰铸铁,燕尾槽一般都是用灰铸铁,耐磨

网友(2014-01-09):
调质+高频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