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单轴承座标注

楼主(2013-08-01):
各位大侠看看,此图标注是否有问题? 还请指正!!!

网友:
觉得图数字不是很清晰/看不清.

网友:
你把原文件传上来,让大神帮你改一下,你就知道差别了

网友:
确实看不清

楼主:
现在能看清吗? 谢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我把原图传上来了,哪位大侠帮忙改下,万分感谢!!!

楼主:
哪位大侠帮忙修改一下吧,非常感谢、万分感谢!!!!!!!!!!!!!!!!!!!!

网友A:
有些问题提出来,懂者不要见笑
1、装配基准就一个?内孔装轴承?内孔公差?内孔相对于基准的形位公差?
2、外圆相对于内孔的形位公差?
3、装配螺孔的形位公差?螺纹的公差等级?
4、你的尺寸形位公差好像和你的粗糙度等级不是很配?
5、表面镀铬的厚度是多少?此图是镀铬好的尺寸?正常都是镀之前的尺寸
6、未注公差的执行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问题提出来,懂者不要见笑
1、装配基准就一个?内孔装轴承?内孔公差?内孔相对于基准的形位公差?
2 ...

轴承座有两个,组合在一起使用,这个是里面的一个,轴承装在Φ75处,外面还有一轴承座,没有传上来。。。。不过也谢谢你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