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输送机在安装完成之后,电机有明显的晃动,怎么处理

楼主(2013-08-01):
大家好,我最近做了一台皮带输送机,在最终安装完成之后发现电机在安装上去之后,有明显的抖动,这是怎么回事,电机的安装采用了柔性单元,原本是允许有一定的抖动,但是现在却发现抖动幅度太大,我担心最终会导致主动轴断裂。
问题是不知道到底是主动轴加工不到位,还是因为安装的问题,请高手赐教,谢谢!
另外主动轴的加工采用的是先焊接,然后车加工成型,然后经过调质处理完成,理论是应该同心度应该能够保证,所以想要请教一下,解决方案,谢谢了!

楼主:
请求高手支招啊,谢谢啦

楼主:
有人回答不

网友:
有可能是电机固定处刚性不够,电机过载

网友(点评):
电机过载,与抖动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点评):
能不能来个图看看,有时候没安装好而导致过载,抖动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用CAD画个结构简图,把电机的安装形式、电机和轴的连接这部分表达下,这样有助于大家帮你解答。

网友(点评):
电机的安装方式,用的是sew电机自带的固定装置,它的特点就是在安装之后,电机是允许有一定的抖动,但是我们这个抖动的太厉害了

网友:
据我所知,SEW电机有分几个系列:R、K、F、S,电机安装方式可以是法兰盘,也可以是底脚安装,建议你弄张图片或者CAD图会好点,这样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点评):
下面是电机的装配方式

网友(点评):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电机的抖动是不是因为主动轴的加工精度,还是其他的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楼主提到主动轴是焊接的,WHY,是线体很宽么?而且皮带输送机也分很多类的,槽型皮带,平皮带等等。。。

网友(点评):
皮带是属于Z型提升皮带

网友(点评):
皮带宽度是500mm,电机是K系列的电机,电机是孔输出

网友(点评):
电机的型号是下面的那种,

网友(点评):
电机是S系列的。。。。

楼主:
附件是现在电机装配的方式,请看一下

网友(点评):
有几个疑问,1、电机与减速器连接部位下面那个黑色的是什么东东,看着有点像是支撑地脚: 2、电机与护边的连接方式感觉不太对头,是否可以考虑别的方法来实现,等下我出张简图给你看

网友(点评):
3、皮带用的是带导条的防走偏皮带?如果是,怎么导条是在上面的?一般来说导向条应该在下面才对啊

网友(点评):
好的,那个黑色的的确是地脚,这个连接方式,用的是一根螺杆贯穿的

网友(点评):
导条是起到挡边的作用,不是防跑偏的

网友:
怎么上传不了附件,老提示内部出错。。。
550W的电机不重,那个地脚完全可以不用加的
晚点我再试着上传下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我刚刚一总是显示上传错误,不过后来就好了

网友:
汗一个,附件格式弄错了。。
就是下面这个图,SEW自带的固定装置我没用过,我们都是自己加工的。
图里电机的方向是可以水平放置的

网友(点评):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你们有没试着把那个地脚拆下来,前段时间看过论坛里有提过共振的问题,这里面地脚会不会把震动放大了?

网友(点评):
首先可以肯定抖动不是共振产生的,而且你这样安装的话,我们以前出现过主动轴断裂的情况。。。

网友(点评):
你这个下面的那个框框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绿色的那个么,那个表示的是皮带机,中间白色的板板是你图上的铝型材与轴承座中间的那块

网友(点评):
你这样是电机直接安装在一块板上,然后把板直接固定在型材上面的板上面吗

网友(点评):
是的,刚查了下,550W电机带制动加减速器的重量12.7+14=26.7KG,也不重。建议试着把地脚先撤下来,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点评):
整个机身的抖动都不大啊,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电机带动链轮等传动机构,然后链条带动主动辊还是有必要的。除非功率特别小。

网友(点评):
不是传动方式的问题,空心轴出力跟实心轴出力都是可以用的,依你所说还更麻烦,多出链轮和链条,空间也变大了,不方便的,当然也有好处:电机安装比较简单,下面加个电机架就行了

网友(点评):
我们这台设备由于需要急停,而且位置要比较精准,所以如果采用链轮之类的可能会影响急停的效果

网友(点评):
而且也不够空间放电机,从图上地脚支撑可以知道,离地面的高度实在有限。。。

网友:
安装先解决掉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安装导致的吗

网友(点评):
你要先确定是不是安装的问题。最直观的,最好解决的

网友:
电机固定块有问题吧

网友:
加个联轴器吧!就算你加工精度到位,也难保证组装精度,

网友:
电机的安装架固定连接有问题!

网友:
到处是硬连接,对装配要求很高啊。

网友:
感觉是轴或两轴承座安装精度问题,先把一边放松点,起动电机再看下情况!

网友:
是不是电机没有固定好吧

网友:
电机座的结构简单,强度太低,易变型,最好是做成四方的半盒状

网友(2019-06-11):
最终找到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2020-07-24):
电机的固定结构可以改进一下

网友(2020-08-26):
2边的轴承座孔差距太大

网友:
感觉像是电机的固定方式不够稳妥?

网友:
应该是有不平衡的地方,建议件做一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