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度测量求助

楼主(2013-08-01):
如果测量一个面的平行度,它的基准有A和B两个圆柱轴线做基准。是否分别求此面相对于基准A的平行度和此面相对于B的平行度。

网友:
做个检具,以A、B孔位定位基准,再打表检测面;

网友(点评):
貌似要分别以AB定位

网友:
以孔A、B,平面为基准建立坐标系,在被测平面上取线或面,然后分析平行度。有个延伸长度50,你图纸上没有尺寸,50长度的平行度

网友:
既然是自己出的题,应该自己解

网友:
设计图纸、制定工艺时没有考虑过检测手段?
A、B要做基准,它本身加工精度又以什么为基准?
你这东西真的不是从地里刨出来的什么古代货币之类的东西?
一步登天?
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