浇口打磨,如何提高效率减轻强度?

楼主(2013-08-01):
铸造工序中,清理车间的浇口打磨工序最耗时耗力,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挑高效率或者减轻工作人员的作业强度呢!

网友A:
铸造我比较熟悉的是  铸铁 铸钢。铸铁的水冒口看你敲的好不好,有些则要砂轮机磨一下再敲这样不会有崩的情况,然后要外观好看就只有磨了呗。   而铸钢的话普遍是气割对水冒口进行处理, 我们这边的气割师傅还是不错的,水冒口几乎很平后面稍微小小打磨下就好了。至于办法嘛  我见了大部分的厂 几乎都是这样,应该毛呸不方便上机,除非改进打磨器材 不然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造我比较熟悉的是  铸铁 铸钢。铸铁的水冒口看你敲的好不好,有些则要砂轮机磨一下再敲这样不会有崩的情况 ...

是铸钢件!应为很多产品不需要加工,浇口的打磨很重要!大件相对来讲好一点,小件不好拿,而且抖动厉害!不好磨

网友:
目前貌似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如果我把气割换成等离子切割会不会好点?

网友:
近几年汇率的改变,加上各大机器人厂家都在中国建了装配厂。机器人打磨也正在兴起。

网友:
自动打磨机??

网友:
目前还是以人工打磨为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