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有线遥控挖掘机,请教

楼主(2013-08-01):
想购买远程有线遥控挖掘机,但找了许多厂家,没有明显的结果,请问各位大侠,有了解这一块的么?具体要求如下:

1.陆上远程有线遥控挖掘机的各个动作;
2.远程遥控距离为60米;
3.控制机型暂定为80机型,若有其他机型也可推荐。

请各位大侠积极发表意见,谢谢!

网友:
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类似的产品,品牌就不记得了

网友A:
没有的话可以考虑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话可以考虑改造

有这方面的改造公司么?本人能力有限,改造不了这么复杂的控制,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方面的改造公司么?本人能力有限,改造不了这么复杂的控制,呵呵

做肯定有人能做
时间和成本投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肯定有人能做
时间和成本投入的问题

是啊,需要能在半年内做出来的,成本这一块是可以谈的。如果有的话,推荐一下吧,biggunner大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需要能在半年内做出来的,成本这一块是可以谈的。如果有的话,推荐一下吧,biggunner大侠!

无线遥控挖掘机有成功范例,但需要原厂家配合。将静液压行走系统、液控多路阀系统改造为电液比例控制,发动机改成电控比例驱动,采用具备遥控接口的整机控制器可以实现,然后进行无线遥控改造,无线遥控系统需配置有冗余安全功能(主动急停和被动急停-若出故障了,可实施停机优先或自动停机),双向信息反馈的显示屏。改造时间用不了半年,3个月可以,产品订货、系统集成需3个月,改造1-2个月即可。若只购买单件产品,则制造厂家不容易找。

不知为何要线控?长江挖掘机厂为了节能,开发过一款交流电机的挖掘机,线控的,但悬空滑线成本很高,而且工作半径极为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遥控挖掘机有成功范例,但需要原厂家配合。将静液压行走系统、液控多路阀系统改造为电液比例控制,发 ...

感谢英康德大侠提供的信息,无线遥控国内是有一些厂家做过样机。由于我的工况比较特殊(是在水下60米),且为了避免信号的干扰,才选择有线控制的。看大侠详细的分析,不知你是不是做这方面的?或者你知道哪些厂家能做这类的控制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英康德大侠提供的信息,无线遥控国内是有一些厂家做过样机。由于我的工况比较特殊(是在水下60米), ...

我做过类似项目,挖掘机和推土机的电液比例改造、遥控改造。你说的水下遥控,是数码线控,采用无线遥控的平台,利用总线通讯方式可以实现60米的线控。
挖掘机可以采用山东临工的,临工与沃尔沃合资后,产品质量提升很快,部分产品已经成为工程机械的第一。

但水下遥控项目没有搞过,不知下列项目在水下如何处理:
1,发动机无法再水下工作,应该用交流电机作为动力源?
2,整车密封应该非常特殊,因为海水对机器部件腐蚀很严重
3,交流电输送难度较大,输电电缆如何防止车辆碾压,应该配置自动收放系统?

欢迎网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网友(2015-04-23):
湖南山河智能做智能遥控挖掘机,官网上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