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45#钢管板,直接D10.8,螺旋状划痕怎么解决?

楼主(2013-08-01):
请教下各位

目前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加工45#的管板,板面上一共132个孔,直径为D10.8,现加工出来后,检测会发现间隔着有几个孔的内孔壁面出现了螺旋状的划痕,转速为Vc=120-140都是过,进给为每转0.2。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钻头本身是否可以改进?还是关系到转速进给或退刀方式?

网友:
拿过来,我给您用激光切割

网友:
看你这线速度,直接是合金钻插的吧,进刀退刀没啥讲究的 ,是否那几个位置时候切削液喷不到或角度不好喷的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