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件测量,请教

楼主(2013-08-01):
      各位前辈大家好呀!小弟今年刚毕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辗转来到一家做包装机械的私企,呵呵,人比较少,但觉得没事,只要学到机械方面的东西。现在的工作是测绘零件出一下图纸,还有就是装配。最近在测绘零件时,有些基本尺寸后面会带有几位小数,不知道大家一般怎么标才合适哦。呵呵...

网友A:
俺们这边都是以mm为单位,高精度的话最多为小数后两位吧,你说的小数后几位应该是英制单位吗?

网友B:
这里学问就多了,好好把书翻翻,所测量的尺寸是用来干什么的,装配的话有过盈、过渡等等等等!

网友C:
小数取整,公差的话,根据你平时的装配需要

网友D:
测绘,是每一位机械师的基本功之一,一个很好地掌握。在测绘队工作中,你会学到各种量具的正确使用方法,正确地确定零件的尺寸,尺寸链的核对,以及一些特殊的方法,比如,用粗保险丝来测量曲线、弧面的过渡曲线和齿侧间隙等等。一些不好测量的地方,可能还会用到内外卡钳,万能角度尺、螺纹规、塞尺等。测绘的同时,还要观察设备的使用情况,看看哪里比较合理,哪里有缺陷,哪里拆装不方便,哪个零件容易损坏等等。从测绘草图可以看出一个设计师的水平和能力。

网友(点评):
保险丝测曲线还是头一次听说,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们这边都是以mm为单位,高精度的话最多为小数后两位吧,你说的小数后几位应该是英制单位吗?

呵呵,是公制单位的哦。就是拿游标卡尺量的,量得的尺寸都带小数,多量几次数据就变动,所以想请教一下一般该怎么取尺寸合适。是将尺寸圆整,小数部分是否可以先作为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数取整,公差的话,根据你平时的装配需要

呵呵,谢谢啦,现在就是将其圆整,小数部分先当做公差,再查手册找到接近的公差范围,不知道这样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绘,是每一位机械师的基本功之一,一个很好地掌握。在测绘队工作中,你会学到各种量具的正确使用方法,正 ...

谢谢前辈哦,会尽力好好学习一番的,现在就是将其圆整,小数部分先当做公差,再查手册找到接近的公差范围,不知道这样可行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学问就多了,好好把书翻翻,所测量的尺寸是用来干什么的,装配的话有过盈、过渡等等等等!

是要好好学习的哦,谢谢啦!

网友:
多测几次,直接取整数,后面的小数应该是公差,根据测得的多组数据查公差手册,确定公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是公制单位的哦。就是拿游标卡尺量的,量得的尺寸都带小数,多量几次数据就变动,所以想请教一下一 ...

   带小数是正常,数据变动也正常,因为数显游标卡尺属精度比较高的测量工具,要测量一个具体尺寸到底用什么样的力度才能达到误差最小的最接近原始数据,这个就得楼主自己动动脑了
   可不可以将其作为公差这个问题应该是行不通,因为如一个配合公差带定下来,那么合格产品尺寸数据只能在这公差带内。。。
如公差带A可以包含a1 a2 a3 a4 ........an     而你测出的数值只是A值当中的一个,可能是最小值a1    也可能是公差允许出现的最大值an    如果用测得的数值a代替A的话就违反也原始的设计精度,接下来的加工问题应该是个问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