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板如何加工?

楼主(2013-08-01):
加工后的尺寸为:
长300,宽190,厚5,上表面粗糙度为0.2,下表面粗糙度为0.4,平面度0.04,上下两板平行度0.06。
其余面表面粗糙度为3.2

磨的时候会不会变形,怎么做能防止变形

如何下料加工,下料要用多大的黄铜板,然后粗磨,精磨的加工余量得多少。
和普通板类有区别没有?如果有区别,要注意些什么0.0

网友A:
资料上说有色金属一般不能磨削,但是有一天看见车间用磨床磨削2A12时,差点崩溃,今天发现黄铜也打算磨削,这个世道怎么了?难道是磨削有色金属的砂轮不一样吗?
资料包括书,网络,如果直接说书,大家会说我书呆子

网友:
下六毫米的板,实际到手5.8左右,线切割外形,然后直接可以去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上说有色金属一般不能磨削,但是有一天看见车间用磨床磨削2A12时,差点崩溃,今天发现黄铜也打算磨削, ...

不知道,我问过车间的师傅,他们说可以磨,但是很难

网友:
还是用铣床飞刀吧!0.8还是可以办到。

网友(点评):
平行度平面度完全达不到

网友:
黄铜板是可以磨的,铜板不磨是因为平面度,平行度要求过高。如果不高,像0.05这类可以磨啊,用黑碳化硅砂轮,软的,铜板上抹机油,注意不要让铜板发热,注意冷却,还要可以磨磨停停。

网友:
这个要求晕死,磨的时候变形超大,试了就知道,如果有好铣床的可以试试,注意发热

网友:
黄铜板肯定可以磨,如下图。
由于不导磁,在上磨床时的夹持是要有技巧的,

网友:
那么薄的东西变形不好控制啊!

网友(2013-09-01):
关键是磨时的装卡,要处理好,否则变形不好办

网友(点评):
嗯嗯,可以告诉我具体该怎么做吗。我不是搞工艺的,想多了解些工艺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