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机械制图里面常用到的英语

楼主(2013-08-01):
各位大侠,你们有没有如主题的资料啊?

网友A:
是不是这个啊!
Assembly line  组装线
Layout  布置图
Conveyer  流水线物料板
Rivet table 拉钉机
Rivet gun  拉钉枪
Screw driver 起子
Pneumatic screw driver  气动起子
worktable  工作桌
OOBA  开箱检查
fit together 组装在一起
fasten  锁紧(螺丝)
fixture  夹具(治具)
pallet  栈板
barcode  条码
barcode scanner  条码扫描器
fuse together 熔合
fuse machine热熔机
repair修理
operator 作业员
QC 品管
supervisor  课长
ME  制造工程师
MT  制造生技
cosmetic inspect  外观检查
inner parts inspect  内部检查
thumb screw  大头螺丝
lbs. inch  镑、英寸
EMI gasket 导电条
front plate  前板
rear plate 后板
chassis  基座

网友:
参考 机械专业英语

网友:
Turning 车削
Milling 铣削
Grinding 磨削
Lapping 研磨
Boring 镗削
Drilling 钻孔
Tapping 攻牙
Welding 焊接
Adhesive bonding 粘结
Polishing 抛光
Wire EDM 线切割
Electric sparkle 电火花加工
Spindle 主轴
Micrometer 千分尺
Caliper 卡尺
Tolerance 公差
Roughness 粗糙度
Flatness 平面度
Straightness 直线度
Roundness 圆度
Cylindricity 圆柱度
Profile of line 线轮廓度
Profile of surface 面轮廓度
Perpendicularity 垂直度
Angularity 斜度
Parallelism 平行度
Position 位置度
Concentricity 同轴度
Circular runout 圆跳动
Total runout 全跳动
Lower allowance 下偏差
Upper allowance 上偏差
Interference fit 过盈配合
Clearance fit 间隙配合
Transition fit 过渡配合
Anodizing 阳极氧化
Clear oxide 发白
Black oxide 发黑
Chrome plating 镀铬
Zinc plating 镀锌
Nickel plating 镀镍
Painting 喷漆
Sandblasting 喷砂
Knurling 滚花
Chamfer 倒角
Deburr 去毛刺
Hardening 淬火
Quench 水淬火
Tempering 回火
Annealing 退火
Normalizing 正火
Ageing 老化处理
Age hardening 失效硬化
Carburizing 渗碳
Heat treatment 热处理
Surface finish 表面处理
Level bubble 水平仪
Gradienter 水平仪
Torque 扭矩
Spline 花键
Technique requirement 技术要

Curvature 曲率
Inertia 惯量

网友(点评):
这个比较好!

网友(点评):
ageing翻译为 时效 较合适

网友:
我最郁闷的就是面试时我很熟悉的一个东西安上个英文缩写我就要就不认识了~

网友B:
妈呀,楼主直接去百度搜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啊!
Assembly line  组装线
Layout  布置图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妈呀,楼主直接去百度搜得了!

有问题 找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1460

参考专业英语版块

谢谢啊

网友:
上网搜索啊,实在不行就买个字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