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车床怎么了 ? 都快无语了

楼主(2013-08-01):
数控车   直径64,长度50,毛坯80,粗车转速600,走刀0.25,车出来锥度2丝,精车单边50丝,精车锥度20丝,床头这边小,精车都用04尖了

网友:
我想知道你如何装夹的

网友A:
如何装夹的  是一夹一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装夹的  是一夹一顶么?

一序  夹5毫米,顶住,把长的那头干出来,
二序   夹车过的那头,切槽子,

网友(点评):
矫正哈顶尖

网友:
尾座套筒锁紧后加工
试试

网友:
调整下地脚螺丝。

网友:
如果锥度是一致的,那就调整床头箱,如果是变动的检查顶尖、夹头、尾座

楼主:
谢谢楼上的,以后不想在这个床子干轴了  郁闷透了

网友(点评):
变动一致的话 跟床子没什么太大关系 调下锥度就可以了 干这种一夹一顶活肯定有少许锥度的

网友:
干普车的都知道是尾座偏了。调下尾座就可以了

楼主:
各位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尾座里一个东西坏了,这东西是防止尾座套筒拧出去,把它挤变形了

网友:
顶尖偏了吧

网友:
工序分细点,粗车》半精车》精车。检查加工过程中顶尖有无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