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冷轧板跟镀锌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8-01):
请问同厚度的冷轧板跟镀锌板(比如都是2.0厚),在性能,价格,用途上有什么差别?我们公司的工程说两种板都差不多,但我想知道为什么市场上那么多人都在用冷轧板而不是镀锌板?请懂得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奸商”一般在冷板生锈的时候送去镀锌

网友(点评):
不会吧。镀锌的费用也不低啊。

网友:
镀锌板就是平常说的白铁,在大气中防锈,也用食品厨具中。

网友:
几种常用的板材介绍
钢板
1)冷轧薄钢板
冷轧薄钢板是碳素结构钢冷轧板的简称,它是由碳素结构钢热轧钢带,经过进一步冷轧制
成厚度小于 4mm 的钢板。由于在常温下轧制,不产生氧化铁皮,因此,冷板表面质量好,
尺寸精度高,再加之退火处理,其机械性能和工艺性能都优于热轧薄钢板。常用的牌号为低
碳钢 08F 和 10#钢,具有良好的落料、折弯性能。
2)连续电镀锌冷轧薄钢板
连续电镀锌冷轧薄钢板,即“电解板”,指电镀锌作业线上在电场作用下,锌从锌盐的水
溶液中连续沉积到预先准备好的钢带表现上得到表面镀锌层的过程,因为工艺所限,镀层较
薄。
3)连续热镀锌薄钢板
连续热镀锌薄钢板简称镀锌板或白铁皮,是厚度 0.25~2.5mm 的冷轧连续热镀锌薄钢板
和钢带,钢带先通过火焰加热的预热炉,烧掉表面残油,同时在表面生成氧化铁膜,再进入
含有 H2、N2混合气体的还原退火炉加热到 710~920℃,使氧化铁膜还原成海绵铁,表面活
化和净化了的带钢冷却到稍高于熔锌的温度后,进入 450~460℃的锌锅,利用气刀控制锌层
表面厚度。最后经铬酸盐溶液钝化处理,以提高耐白锈性。与电镀锌板表面相比,其镀层较
厚,主要用于要求耐腐蚀性较强的钣金件。
4)覆铝锌板
覆铝锌板的铝锌合金镀层是由 55%铝、43.4%锌与 1.6%硅在 600℃高温下固化而组成,
形成致密的四元结晶体保护层,具有优良的耐腐蚀性,正常使用寿命可达 25 年,比镀锌板
长 3-6 倍,与不锈钢相当。覆铝锌板的耐腐蚀性来自铝的障碍层保护功能,和锌的牺牲性保
护功能。当锌在切边、刮痕及镀层擦伤部分作牺牲保护时,铝便形成不能溶解的氧化物层,
发挥屏障保护功能。
上述 2) 、3) 、4) 钢板统称为涂层钢板,在国内通讯设备上广泛采用,涂层钢板加工
后可以不再电镀、油漆,切口不做特殊处理,便可直接使用,也可以进行特殊磷化处理,提
高切口耐锈蚀的能力。从成本分析看,采用连续电镀锌薄钢板,加工厂不必将零件送去电镀,
节省电镀时间和运输出费用,另外零件喷涂前也不用酸洗,提高了加工效率。
5)不锈钢板
因为具有较强的耐腐蚀能力、良好的导电性能、强度较高等优点,使用非常广泛,但也
要充分考虑它的缺点:材料价格很贵,是普通镀锌板的 4 倍;材料强度较高对数控冲床的刀
具磨损较大一般不合适数控冲床上加工;不锈钢板的压铆螺母要采用高强度的特种不锈钢材
料的压铆螺母,价格很贵;压铆螺母铆接不牢固经常需要再点焊;表面喷涂的附着力不高、
质量不宜控制;材料回弹较大折弯和冲压不易保证形状和尺寸精度。

网友:
看看用在什么用途,镀锌板式有防锈功能,但如果没有必要的,还是直接使用冷轧板就可以了,另一些涂装的零件,那就没有必要使用镀锌板。

网友(2013-12-09):
用途不同,一般冷压板不会直接使用。镀锌板耐腐蚀性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