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中心G41/G42与铣刀的 旋转方向(也就是顺逆铣)有关系吗!

楼主(2013-08-01):
请教:加工中心G41/G42刀具半径补偿 与铣刀的 旋转方向(也就是顺逆铣)有关系吗!  我的理解  请教:G41/G42是铣刀中心 向那个方向偏移的问题!  他只与 D  的正负值有关系! 而与 铣刀 旋转方向(也就是顺逆铣)无关!
铣刀 旋转方向(也就是顺逆铣)   只是 为了考虑  粗精铣(刀具寿命、加工精度)方面吧!   我的理解对吗! 请各位大师给点点评!谢谢

网友:
我图我在 -1 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迷糊

楼主:
假如  铣刀走外形   在工件左边  铣刀 走的加工路线是顺时针     铣刀 正转    !    那就是逆铣了! 是吗!    我学徒! 请多指教! 谢谢

网友:
基本没有关系。顺切对刀具好,工件不好。逆切对刀不好,工件好。一般我走逆的多,机床是30柄机,刚性差,工件要求高。

网友(2013-11-18):
M03顺铣用G41,逆铣G42

网友:
楼主的理解非常正确。
就是那样理解的。
刀具站立在中心线位置, 向前位移的方向来理解的,偏左就是G41,右就是G42,所以通常在CAM软件里面设置方式是left、Right来选择的。

网友:
G41\G42跟走刀方向(顺铣\逆铣)关系不大。对于补偿正负G41\G42的走刀方向就有关系了

网友:
没关系,跟到加工的方向有关系

网友(2013-12-23):
左右补偿是刀具相对于工件的位置,如果刀具在工件的左边,就是左补偿。至于顺铣还是逆铣,就是刀具旋转的方向与工件运动方向是否一致,一致就是顺铣!

网友(2014-03-10):
选择逆铣最好,毕竟稳定性好,减少很多可能不该发生的,要是为了刀具而损坏了昂贵的工件不值

网友:
与顺逆铣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