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表面镀彩锌后放置3个月后长出白斑,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01):
钣金件表面镀彩锌后放置3个月后长出白斑,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的原因:
1.电镀前处理不良
2.镀锌层厚度不够
3.钝化处理不良
4.安装时接触了腐蚀性物质,如手汗等
5.储藏环境过于潮湿

网友:
工作的环境不对
电化学反应了,镀锌的终极目标就是达到这样的反应
锌反应了,内在还是好的

网友:
发生电化学腐蚀,镀层被破坏,本来镀锌的目的就是为了使镀锌层发生这样的反应以保护被镀的本体。但是你的使用环境恶劣,加速了镀层被腐蚀的速度。
原因1、镀层本身质量因素,镀前表面未清理干净、镀层厚度不够、没有钝化或钝化不达标;
      2、使用环境恶劣,镀锌层无法胜任此工作。

网友:
酸洗完有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