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尺寸公差如何选择?

楼主(2013-08-01):
从第二张图可以看出同等级公差,尺寸越小,公差值越小,那么图一所列举的公差选取情况对小尺寸是否合适那?小尺寸公差选取时是否可以适当选取较大一级或两级、三级的公差那?小尺寸公差选取是否有详细的规定?  再次先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相对的,公差与基本尺寸的比例,看你的应用,应用需要高精度还是低精度。

网友A:
理论上是根据表上的公差选用!
但是主要是看你公司的加工工艺是否能够达到相应的公差标准。
如果不能达到可以适当放大一点
例如:外径15的轴承位按表查应该是0.18mm左右。如果加工工艺只是粗车--精车而没有磨削或者精细车。这样很难达到,这时我们就可以适当放到0.03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根据表上的公差选用!
但是主要是看你公司的加工工艺是否能够达到相应的公差标准。
如果不能达到 ...

那公差放大了是否会影响到工件的装配精度那? 对工件的使用性能影响又如何那?

网友:
这具体就要看是什么零件,用在什么地方,主要功能是什么!
一般对于非精密类装配工件放大0.02mm左右对整体影响不大,这主要是对小公差来说。
如果是比较大轴,像外径50的轴承位公差,表上是0.03,这样的公差一般的车削是能够达到,就不需要再放大。
总的来说还是看具体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