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加工中心换刀机械手卡住,今天换刀机械手坏了三次

楼主(2013-08-01):
床子是中捷vmc1100B,今天换刀机械手坏了三次,到这个位置就卡住了,然后一直报警,只能手工回到原位。

网友:
你 不要刀换换看看,

网友(点评):
不换刀,用程序是不行的,按操作面板是可以的。今天来修了不知道好没好

网友:
重新校准换刀位置,换刀参数

网友:
手动方式下能不能松刀啊?看看是不是打刀缸或者气压有问题,不能完成打刀的动作。

另外,机床是用什么系统?也有可能是换刀的宏程序方面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手动能回去,但是报警不解除啊

网友:
检查60度信号是否到达

网友:
1.机械手此换刀位置的行程开关故障,2.主轴内拉刀机构故障不能放松

网友(点评):
报错指示是主轴刀具不能放松,今天来看了说是换刀继电器坏了,还有润滑油的单向阀,具体的得下周一修了再看

网友:
找到故障原因就好了,对症解决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液压阀桶一下就好了,100%是气动阀的问题

网友:
大部分是气压问题导致的,另外报警可以解除的,只要手动把刀臂换回原位后关机(大电源)后再开就可以了!这事儿我常干!机子是福裕VMC1100

网友(点评):
关电源不是长久之计啊,这个也是这么干的但是一天报警三次,以前没那么频繁,还是修一修比较好

网友A(2014-07-23):
现在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了没?

好了

网友(2014-08-26):
气压,Z轴换刀高度参数等问题也会有影响

网友(2014-10-04):
中捷机床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这里也有,查了T图都没有问题,可能是用的电器方面与现场环境不是很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