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齿轮加工问题

楼主(2013-08-01):
现场碰到一个难题:内齿轮m=2.5  z=86   正变位0.2
插齿后,测量M值,发现,M值准确时候,齿全高不够,齿高明显短,导致其他零件装配不下去。。

   换个一把插齿刀,还是不行,机床没问题,干其他产品没问题的。。

  我是让现场按照:齿顶和齿根尺寸,计算出齿全高,然后插齿,这样M值会大点,但是装配没问题。。
  不知道我的方法,可行吗?

网友A:
你的方法有问题。首先M值必须保证,这关系到强度、侧隙等等。
你查一下,齿顶圆对不?
或者把参数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法有问题。首先M值必须保证,这关系到强度、侧隙等等。
你查一下,齿顶圆对不?
或者把参数发上来, ...

等我明天,把参数告诉你,你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楼主再续!

美女,一起啦。。。

网友:
看看插齿刀的设计是否有问题?(全齿高以及插齿刀修磨后全齿高有无变化)

网友C:
仔细检查装配时是齿顶齿根还是M值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检查装配时是齿顶齿根还是M值干涉?

如果按照M值,加工后,齿轮齿全高,就小很多,齿短了,导致行星轮装配不进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等我明天,把参数告诉你,你帮我看看。。谢谢。

m=2.5  z=98   变位系数 -0.2    内齿轮。。。。

       今天问了一个人,他说内齿轮,通常要正变位的。。。不知道对错。

网友(2014-02-07):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2017-03-21):
图纸可能是德国标准吧,与插齿刀不配

网友(2017-05-20):
首先要把齿轮参数计算计算,正确了再说其它。
用正确的参数订制刀具,制造齿圈内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