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检测那些参数

楼主(2013-08-01):
  直齿,圆柱外齿轮,我们这里只是检测 公法线,(公司只有卡尺和千分尺)。没有三坐标仪器,
    不知道还需要检测什么参数。

   蜗轮和蜗杆需要检测什么参数吗??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看看标准吧,国家有规定的,什么精度要检测那些项目,只是很多项目需要专门仪器检测,不是测量机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看看齿轮手册!

网友:
还要检测齿顶圆直径

网友A:
按照你提供的条件,你只能量量公法线和变动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提供的条件,你只能量量公法线和变动量了。

变动量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13-10-09):
多量几个齿,是公法线变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量几个齿,是公法线变动量。

不明白,请教一下:测量公法线应该是确定了测量几个齿了。。
为何要多测量几个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