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9.1进退到向量问题 ,各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8-01):
mastercam9.1进退到向量问题

各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进刀向量是什么意思

楼主:
各参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进刀肯定不会从工件平面扎下去吧。。。这个进刀量的就是用来设置从工件外围进刀的。你自己设置不同的参数再模拟看就会明白

网友:
热心助人,专业精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