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i MATE-TD如何导入程序

楼主(2013-08-01):
   我买了张pc卡,电脑里用txt格式编的程序,插在机床上,可以看到程序,导入后全是乱码。我把txt后缀改成NC,导入进去,还是乱码。并且,我从机床里导出了一个程序,在电脑上用记事本打开,也全是乱码。请教各位前辈,程序应该用什么格式?还有,机床里的所有程序如何一次全部导出和导入?感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编码方式不对,是ASCII码么?

网友(点评):
感谢解答,请问编码方式在哪设置?不好意思,我是菜鸟。多谢解答

网友:
感觉像是你笔记本设置的问题,你找个打开程序不乱码的看看,主要看编码是什么系统,然后再改改你自己的电脑。
你这种操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一直这么做。

网友(点评):
感谢解答,我看看

网友(点评):
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全部程序输出请输文件名O-9999,输入也一样。

网友:
文件的格式不对!!!我这里有源文件 你可以拿去改。。

网友(点评):
恩人呐!!QQ多少?我QQ邮箱32848470@qq.com加我QQ或者发我邮箱也可以!感谢了!!

网友(2014-04-10):
我也正在找传输软件,感觉CF卡传输完全没有效率可言,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集中处理也是个问题

网友:
可以电脑用传输线与机台传输,TXT格式也传输的,用卡的话,可先从机台里传输一个程式出来,格式不改,把内容拷贝进来,再传输回去

网友:
波特率设的多少

网友(点评):
数控车床一般是4800,机台内参数里有显示

网友(点评):
不是吧 机床哪年的 我的机床波特率是9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