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圆锥滚子轴承32905怎么防水呢

楼主(2013-08-01):
请问圆锥滚子轴承32905怎么防水呢,自己做一套防尘盖?好像不防水;难道加个O型圈?! C: |/ E, Y2 e  q

网友: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都没有人回答你,首先要知道你的设备状态,结构等等才能知道

网友:
在轴承旁边装一个水封。

网友:
转动的地方要用旋转密封~

网友:
轴承可选带防尘盖的,但是防不了水。得另想结构了。比如加了轴承端盖,就可以防水了。关键是有图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