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保障部似坐台姐的局面

楼主(2013-08-01):
我司是一个专业生产冰箱压缩机配件的,公司规模在粗加工行业来说还可以,有两个分厂,公司资产超过个把亿,
我主要负责总厂的生产与设备
老板今天我谈了个话题:把设备部(包含电工,设备维修钳工)规划成一个服务综合部
待遇=公司发放的基本工资+车间承包维修维护工资
公司总部有十一条生产线分五大块核算,一个曲轴精加工车间,一个投资又三百万的磨具车间,累计有七大块。
计划都由个人承包式经营
只是现在想把设备保障部规划出来
基本工资包含的工作事项为公共资源板块
让我做这个方案
请教前辈该方案的注重点????????????????????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这个帖子讨论过相似的问题,其中29#,凭我4年机加工车间待的经验,大厂到小厂,我最看好29#的提议

网友(点评):
哈,设备折旧什么的怎么办?按楼主的情况,老板投资按1000万算。铁屑按3000/顿算。光回本就要3300吨铁屑。同样的,电费呢?运营成本呢?税务呢?保险呢?哈,大侠不能只算粗帐啊。

网友(点评):
zerowing 问到点子上了

网友(点评):
好像楼主说的是设备保障部如何规划,没说其他生产部分如何承包。再说了,我也没直接说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啊,我意思是说,让工人管工人的想法很好,管理层从工人中选,与工人利益挂钩。

网友(点评):
至于那些什么铁屑之类的,别人老板算过账的,到自己这里要自己算了,何况设备维护承包跟生产车间承包的内容还不同。

网友:
老板的意思是让你承包!都承包下去,老板以为自己就省心了!

网友:
把设备部(包含电工,设备维修钳工)规划成一个服务综合部
待遇=公司发放的基本工资+车间承包维修维护工资

      综合服务部的工作内容是公司电力系统维护+设备维护,独立起来,就看做是把公司的电力系统和设备打个包买给一个承包公司,然后再租回来用。这样的话变成承包公司如何通过出租设备、提供服务以赚取更多租金和尽量降低维护成本,总公司目标是在付出租金和服务费用之后最大限度地从设备上产生经济效益并且尽量减少租金成本。
      具体操作起来就不可能真正把电力系统和设备买了,承包人买不起,总公司更不敢买。可以从所有权、使用权,承包公司股权分配上动动脑筋。
      我这么说的意思就是,一定要产生利益分拆和博弈,这样才能提高工作积极性和效率;另外又要把承包公司的工作内容限定在总公司以内,总公司的电力和设备只租用你的,你也只能给总公司提供设备和服务。
      至于承包公司如何经营,就让他们承包公司的成员既是管理层又是一线员工,自己管自己,自己赚钱自己分。
      一定要有挑大梁的人先扛起来,之后,管理层的决定权在所有员工手里,员工利益由管理层决定。除非总公司利益受到威胁,否则不过问承包公司的管理与经营。或者综合服务部由于工作与本公司其他部门有争议,且自己没办法单方面决定,可上报总公司由其裁定。
      有点乱,等会我自己捋一捋。

网友:
      首先解决的是如何分工更有效率,不影响质量的前提下成本更低、收益更高。其次,既然工作分好了,就得根据工作重要性、能力方面分利益,公开公平公正,这其实不仅仅是官话。敢这么做就是这个结果,不敢这么做永远都是官话。
      我只是个车间跑腿的,跑了好几年。以上只是我跑腿这些年听过见过,又自己考虑过,有一小部分自己行动过的想法。我觉得吧,如果不敢想不敢做,或者随大流的话,永远都是跑腿的,不过是有没有别人给你跑腿的区别。反正公司不是自己的,反正自己出发点是为了公司好,为什么不去试试呢?只要牵扯到利益的重新分配,总归是一个血淋淋的竞争过程,不会因为你的胆怯退缩或者善良而改变本质。